这是什么液压元件,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9-04):
1问:上面两张图压力表下接的是什么(红圈标出)?一个底部节油箱,一个悬空?

2问:p1、p2、p3是不是预留的接头?左下角的小图是什么意识?

网友:
六点压力表开关,力士乐系列有

网友:
P1/P2/P3:压力转换开关(即可将压力转换为不同的3个条件来使用)

网友:
多重压力表?

网友A:
1、压力表下接的是带泄荷功能的压力表开关
2、p1、p2、p3是测压接口,可以通过软管(高压)或紫铜管(低压)与左下角小图所示六点压力表开关连接,实现压力检测。

网友:
学习中 楼主说清楚啊
是不是一个开关性质的阀选择通断啊

楼主:
第2张图8下面为什么是悬空的,油排去哪?

网友:
回楼上,排回油箱。

楼主:
为什么不画邮箱出来?

楼主:
1图和2图是同一种元件吗?

网友A:
带泄荷功能的压力表开关其实就是一个手动换向阀。
常态下,压力表与系统断开,直接通油箱,无压保护压力表。
揿下按钮,压力表与被测回路相通,显示压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泄荷功能的压力表开关其实就是一个手动换向阀。
常态下,压力表与系统断开,直接通油箱,无压保护压力表。
揿下按钮,压力表与被测回路相通,显示压力值。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P1/P2/P3是压力转换开关啊

网友:
同意液压先锋的看法.

网友(2011-11-17):
引用 网友A:
1、压力表下接的是带泄荷功能的压力表开关
2、p1、p2、p3是测压接口,可以通过软管(高压)或紫铜管(低压 ...

感谢您的专业知识和帮助精神!收益

网友(2011-12-29):
压力表开关,可以测几个点的压力

网友:
是压力表转换开关,我们也用过。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测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