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力下轴承润滑技术和润滑脂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8-09-04):
一台卧式螺旋沉降离心机,推力轴承的润滑一直存在问题,润滑脂因离心力作用将油甩出而不能保证良好的润滑。推力轴承型号:7214BECBM,角接触球轴承,2套背靠背安装(面对面安装也实验过);
       离心机转速2750R/MIN,差速度20R/MIN,即轴承外圈速度2750R/MIN,轴承内圈速度2730R/MIN;
       选用润滑脂牌号:0# MoS2锂基脂;
每次加满润滑脂,过几天打开检查,轴承内润滑脂就已全部甩出,如不及时补油,过不多久轴承就会损坏,保持架损坏甚至轴承外圈断裂。 是否是润滑脂的型号选择有误,有没有更好的润滑脂推荐;选用的7214BECBM是不带密封盖的,是否有带密封盖的7214轴承,哪个厂家生产,型号多少?哪位师傅有更好的离心力下轴承润滑技术,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速度高了,建议用油。

楼主:
关于离心力下轴承润滑技术和润滑脂的选择 请教

一台卧式螺旋沉降离心机,推力轴承的润滑一直存在问题,润滑脂因离心力作用将油甩出而不能保证良好的润滑。推力轴承型号:7214BECBM,角接触球轴承,2套背靠背安装(面对面安装也实验过);
       离心机转速2750R/MIN,差速度20R/MIN,即轴承外圈速度2750R/MIN,轴承内圈速度2730R/MIN;
       选用润滑脂牌号:0# MoS2锂基脂;
每次加满润滑脂,过几天打开检查,轴承内润滑脂就已全部甩出,如不及时补油,过不多久轴承就会损坏,保持架损坏甚至轴承外圈断裂。 是否是润滑脂的型号选择有误,有没有更好的润滑脂推荐;选用的7214BECBM是不带密封盖的,是否有带密封盖的7214轴承,哪个厂家生产,型号多少?哪位师傅有更好的离心力下轴承润滑技术,请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答!油的流动性更好,如果选择油润滑,密封问题恐怕更难解决

网友:
我有一款HSG2的高速脂,DN值是80万,工作温度是到120℃ ,

网友:
我有一款HSG2的高速脂,DN值是80万,工作温度是到120℃ , 是合成脂。请你查一下D值,小于290MM可用。

网友:
还有可试用防渗漏齿轮油。  我在一家厂里用这个解决了渗漏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09-01-26):
请试试7018高速润滑脂。我用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