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该怎么画?---请教

楼主(2008-09-04):
各位:如图所示的图形该怎么画?按“深南大道”的做法:
首先在管子上做一个孔
孔定位参考为角度加边距
然后对这个孔进行环形阵列,即以角度作为参考进行阵列
对阵列的孔成组
然后再对该组进行阵列
阵列是一垂直方向的尺寸作为一个方向
以轴线的旋转作为一个方向。

我照这个方法做了,我的第一个孔是零度,阵列时选为了30度来进行。变成组后阵列时,轴向尺寸可以改变增量和个数;而角度尺寸,不管是选0度还是30度,都是提醒“不能选取正阵列化所选特征的尺寸”而不能进行增量的变更。最后出来的就是一个圆柱上一些直排孔,而不是斜向环绕圆柱的孔。哪位知道请指教,拜托!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page=6&extra=
楼主请看此贴视频,建议管理员将两帖合并,以节约版面。

网友(2010-10-15):
楼主还在吗?应该是这样画的吧。

网友:
,先画曲面打孔,在扭曲成圆筒形,加厚,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2011-04-06):
粗看了一下,直觉的看去确实是环绕的
但我发现好象每个环的同一位置的孔都具有相同的距离或者说角度
是不是可以尝试下直接阵列
我在网吧  等会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