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孔阵列出来后,怎样把小圆柱阵列到各个孔内?

楼主(2008-09-04):
undefined圆孔阵列出来后,怎样把小圆柱阵列到各个孔内,哪位知道请指点一下。

楼主:
圆孔阵列出来后,怎样把小圆柱阵列到各个孔内,哪位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
小圆柱不能使用与圆孔相同的方法来整列吗?

楼主:
就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再阵列的时候选择参考的时候选上次的点,做为基准,其他的基准全部删掉。第一次阵列的时候也应建在点上,阵列的时候阵列点,而不是特正

网友:
你可以把先把单个的圆孔和小圆柱画好,然后组合再一起阵列,

网友:
在被阵列的第一个圆孔上做圆柱,注意以圆孔做为唯一参照,然后用参照阵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