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两个管子按平面图那样斜面对接上去?---请教

楼主(2008-09-04):
怎么把两个管子按平面图那样斜面对接上去?

网友:
有意思~~~
如果是装配的话,要做参考平面匹配与对齐
暂时只能想到两个定位,不知道点是否可以用来定位,可以的话在创建两个参考点就能万全定位了。
这个图要是用top--down方法来做就很好做了

楼主:
试过了,用匹配与对齐不能定位。

网友:
楼主,能否在对接面的中心建立一个坐标系,然后根据这个坐标系建立坐标平面;
最后利用建立的坐标平面进行匹配就OK了

网友:
搞定,在断面处建立平面参考,轴线参考。
只要用这两个参考就能实现装配。
我先不贴图,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楼主:
好,我再钻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