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类型的涂层适用于哪些切削材料?

楼主(2008-09-04):
有哪位高人知道通常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涂层分别适用于哪些切削材料,请指教。

网友A:
您想知道加工什么材料的刀具涂层

现在加工刀具涂层分为许多种,刀具类应用主要是以Ti系涂层为主,根据加工对象及加工速度不同涂层的选择也略微不同,这个方面有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想做刀具涂层处理我们可以再联系详细为你解答,我是做涂层技术出身的,我现在所呆的公司也是一家专业的涂层公司.
如有问题也可以发我邮箱详细了解.
lixiangzhou6@163.com

网友:
刀片基体外面的涂层分很多种,比如金黄色的TiN,黑色的Al2O3,深灰色的TiAlN,棕色的TiCN,银色的TiB2等等。有的刀片上只有一种涂层,有的则有2-4种。不能简单的说哪种涂层适合加工什么材料。车刀片大部分都是CVD,即化学涂层;铣刀刀片一般是PVD,即物理涂层。物理涂层硬质合金车削刀片加工钢件时的线速度一般是100-200米(不能与PVD的铣刀刀片相比,也不能以不同工件材料来比较,有的PVD硬质合金铣刀刀片加工铝合金时线速度可达1200米);而化学涂层车削刀片加工钢件时的线速度一般100-400米。涂层是很复杂的技术,几句话交代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加工刀具涂层分为许多种,刀具类应用主要是以Ti系涂层为主,根据加工对象及加工速度不同涂层的选择也略微不同,这个方面有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想做刀具涂层处理我们可以再联系详细为你解答,我是做涂层技术出身的,我现 ...

涂层的选择不是“略微不同”,而是有很大不同!

网友:
MT-CVD在车削刀片上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网友:
MT开头的表示中温涂层,主要作用是可以保护基体。

网友:
不是吧。。。
MT-CVD是表示低应力多层化学图层吧。。。意思是每层涂层,如Al2O3也是分很多层涂的,不是单层。

网友:
MT的意思是Medium Temperature,即中温涂层的意思,之所以称为中温涂层,是因为其在涂层时所需的温度比高温涂层要低些。车削刀片中,主要是MT-TiCN,没有MT-Al2O3。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中温涂层的应力的确是比高温涂层要小。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