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才能使产品达到HRB70?

楼主(2008-09-04):
求助 怎样才能使产品达到HRB70?

雾化铁粉+0.8%的石墨+2%的铜+0.6的硬脂酸锌,密度是6.5,烧结温度是1150度,并且埋在炭里烧结.但出来的硬度只有HRB40到50.而且产品里面的铜都流到产品底部,下半部分都成黄色了.

请教达人一下,应该怎么加工才好?还有你们用的是什么铁粉?烧结温度,时间是多少?

网友:
温度过高了,烧结温度一般在1120±10度,另外密度如果是6.5的话,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么高的硬度,铜粉与石墨的含量没有问题,铁粉用雾化的也正确,估计和铜流失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烧结温度高确实会提高产品的硬度!

网友:
1、提高密度到6.8-6.7
2、水蒸气发黑处理(现有的密度就可以)

网友(2011-11-03):
唉。拿去蒸汽处理下保你80以上

网友:
密度7.0才有希望。。。。。。。。。。。。。。

网友:
FC0208啊 大哥。。。。。。。。。。。

网友(2011-12-03):
蒸汽处理一下,一定没问题的,另外烧结温度1120°,按理你这种古老的烧结方法,其实相当于已经有渗C作用了,硬度可以提高的,如果你是古老的手动模,修改起来方便、经济的话,并且没有其他特殊要求的话,建议你把铜含量降低到1.2%。

网友(2012-03-26):
材料配比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换成赫格那斯的AB粉,硬度肯定上去了,蒸汽处理只是表面氧化层硬,里面又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