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啮超差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8-09-04):
哪位大侠知道:齿轮双啮(齿轮径向综合误差和一齿径向综合误差)超差的原因分析与解决办法?

求助. 谢谢!

网友:
双啮合仪上有一只标准齿轮,检查齿轮时用块规对好被测齿轮的中心距,压一块百分表,压表2mm,将被 测齿轮装上去,转动被测齿轮一周,测得齿圈跳动,综合一齿超差也叫单齿跳动,中心距.(1)径向跳动大,查滚齿芯棒跳动,上下底坐跳动,以及芯棒上的螺帽.(2)单齿跳动大主要是滚齿机的刀杆径向跳动大了或者是刀架前面的小托架同心度不好,(小托架的铜套与锥套接触班点过少.按照规定滚齿机刀杆每长150mm允许跳动0.01,如Y3150E型滚齿刀杆跳动最大不超过0.015,最好是保证在0.008也就是0.01以内,当然滚刀的垫圈不能有磕碰拉伤.装刀时垫圈上不能有垃圾垫在上面.只有这样装刀做出的齿轮单齿跳动才能保证在0.05~0.03之间,最大不得超过0.05,超差了剃齿也不能纠正.测出齿轮中心距大了,表示做出的齿轮公法线大了.重新对一下刀就好了.

网友:
从工件和刀具的径向与端面跳动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