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中位机能---请教

楼主(2008-09-04):
请教:汽缸可实现中位控制功能,即在行程任一点可靠停止。

网友:
哈哈,是不是可以在气缸上加装一个磁环感应,不过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用带磁的气缸就好了
不过要编程的

网友:
能。
FESTO有这种气缸,可做全行程定位,当然是要电控的。

网友:
磁环,锁紧方式都可以做到,磁环精度不是很高,锁紧好一点

网友:
气液缸应该可以,只是速度慢了

网友:
气液缸是不可以的。
气液缸的作用是为了获得稳定的低速性能。气缸提供动力,液缸起阻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