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凸轮该如何加工呢...急急急

楼主(2008-09-04):
该用什么数控加工中心加工呢.  跪求加工方法~`

网友:
数控铣铣削

网友:
加工中心铣削~

楼主:
问过好多加工厂.都说做不起来.在我们瑞安这边很难找到5轴的加工中心....伤脑筋
   只能用普通铣床或车床慢慢搞了.

网友(2008-11-01):
先用数控车床加工内孔!!做完后,在以内孔为基准.!!到四轴加工中心上旋转做!!要用宏程序做!!!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以前做过,只要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个数控分度头就可以做了,但也要看立式加工中心有没有数控接头,也并不一定要用宏程序,只要凸轮的曲线不是用程序表达的,按尺寸要求用圆弧插补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18):
这个我们以前做过,只要在铣床上加个数控分度头就可以做了,如需帮助可联系我:13685658210

网友:
我们专业加工这样的凸轮,如需要请联系15857702031温州

网友:
用软件自动编程。。。。。。。。四轴以上的加工中心不会都加工不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