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和是奇数齿好还是偶数齿好?

楼主(2008-09-04):
出个议题请大家讨论,有关齿轮:

比如齿轮啮和是奇数齿好还是偶数齿好,换在两个相同齿数模数的情况下,又会如何
在加工时,奇数齿与偶数齿是否同样的加工情况
铣齿与滚齿等加工方法加工出的齿轮,有何不同

网友:
一对相啮合的齿轮,两齿轮的齿数互为质数就可以了,当然一个是偶数一个是奇数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两个齿数之间不能有约数的.可降低齿轮的噪音,廷长齿轮的寿命,两个齿轮的齿数相差十齿以上就要另外订刀了.相差在十齿以内的可以用同一把滚刀加工.
铣齿看加工什么齿轮了,如加工螺旋伞齿轮,用的是专用机床铣齿机,连续分度加工,刀子是专用铣刀盘,加工的精度是很高的,如果加工一般的圆柱齿轮,是用铣床加万能分度头,用断续分度法加工,精度很低,加工圆柱齿轮还是滚齿加工最好,滚齿机传动链相对插齿机来说是比较少的,加工出来的齿轮精度在八级左右,用AA级滚刀可以加工到七级精度.

楼主:
管管编的标题,内容限制了,
楼上对传动齿轮的描述是正确的,另展成法加工时,也要参照啮和的关系进行选刀加工比较好

网友:
一般来说偶数齿轮好点

楼主:
没人来讨论啊,

网友:
回5#

2#斑竹就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2楼的是个高手。
铣齿和滚齿加工出来的齿面刀痕不一样哦

网友(2008-10-28):
二楼的说法我有点不明白,如果说"一对相啮合的齿轮,两齿轮的齿数互为质数""两个齿数之间不能有约数"那么许多机械传动中有传动比是2或者传动比是3,4,5.....等等,传动比又等于从动轮齿数/主动轮齿数,那么说明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肯定有公约数.感觉不是太明白,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要怀疑2楼的权威性,一级减速时无奈,两级以上减速时考虑互为质数就有意义了。
但是我不懂:为何:“相差在十齿以内的Cai可以用同一把滚刀加工”?

网友C(2014-08-07):
引用 网友A:
不要怀疑2楼的权威性,一级减速时无奈,两级以上减速时考虑互为质数就有意义了。
但是我不懂:为何:“相差 ...

分度圆不同的齿轮,渐开线不同,即齿廓不同;
不同齿数的齿轮的齿廓是不同的;
当齿数相差较大,分度圆相差较大时,齿廓相差较大,如果还是同一把刀加工,齿轮啮合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间隙或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度圆不同的齿轮,渐开线不同,即齿廓不同;
不同齿数的齿轮的齿廓是不同的;
当齿数相差较大,分度圆 ...

纠正一下,啮合问题应该不止是间隙和干涉,应该是啮合齿轮的齿廓相切点的两条法线并不相切于对应的分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