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丝杠后X轴为什么尺寸错误?

楼主(2008-09-04):
各位老师,各位高手:
         弟子有一问体相求。x轴丝杠原来为英制丝杠,螺距为5.08。目前换为螺距为10mm的公制丝杠,不知改哪些参数才能正常运行?编码器为外置。2000线。电机齿轮与丝杠齿轮皆为21齿,齿带传动。系统为FUNC 0TD.

                                                             CHEN LIANG

                                                                                       2008,09,04

网友(2008-10-06):
改传动比就行,我曾经把6MM的丝杠换成5MM的,改了传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