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方法和成本

楼主(2008-09-05):
如图所示钣金件,加工时可能要用到模具,成本会不会较高?对数控冲床不是很了解,主要想请教加工的成本高不高。
     板厚1.2,数量很少,十来件。

网友:
数量很少就不用模具
搞十块料叠起来线割
然后折边,不需要模具也可以做出来,手板
做个简易折边模具也喊简单
这样的东西,我们跟客户做样板都免费的,嘿嘿

网友:
楼主,找梨梨吧,可以免费的哦~~~
但是目前好像买铁比较贵,电费也上涨了,建议你多少还是付点钱表示一下吧~~~

楼主:
可以考虑,也是应该。

网友A:
楼主,找梨梨吧,可以免费的哦!!!!
再来也就在你附近(看资料你们都是东莞).
深南建议出点钱,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梨梨吧,可以免费的哦!!!!
再来也就在你附近(看资料你们都是东莞).
深南建议出点钱,赞成!
,赞成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网友:
这个东西很小,
 不过真的很不好做 哈哈。

网友:
这个只要数控下料,再折弯就OK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我这边打样品遇到卡类产品都是放料进行线切割,然后手工制作,你的T也不大,应该可以做,要提醒的是孔和切口最好成形后再加工,避免不同心(同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