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可以用3D草图作为扫面路径

楼主(2008-09-05):
我用了五个面做出的这个扫描体,原本可以用3D曲线作为扫描路径。不是很熟,尤其是三个平面之间的转换,亮度值很难掌握。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发过来共享一下。

网友:
可以这样做

你好:可以这样做,注意掌握好各线段间的空间几何关系。
我用的SW2008

网友:
附:

因为这个草图各个线段都平行于一个基准面,所以比较好做,遇到一些空间线段(不平行于任何一个基准面)时,可以先做一些辅助线段,再连接相应的端点,然后把辅助线删除或作为构造线,想要熟练做好一个3D草图没有太好方法,只有多练习,发挥你的空间想象力吧。

网友(2009-04-05):
画3D的草图时,使用“TAB”,可以变换基准。会对画3D图有帮助。

网友:
用3D草图就可以帮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