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件表面发红,颜色稍淡 ---请教

楼主(2008-09-05):
高温(130度左右)发黑中,发黑件表面发红,颜色稍淡,看起来不是很黑,没有达到预先的黑亮色。/ [* h1 L! Q7 @- Z& H
请问同仁,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楼主:
回答啊,阁下们

网友:
发黑和材料有很大的关系,LZ的工件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具体发黑工艺跟材料有关,什么材料的?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