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能转换成cam图吗?

楼主(2008-09-05):
cad图能转换成cam图吗?

网友:
CAM一是MASERCAM?如果是的话,MASTER是可以打开DWG图纸 的

网友(2008-10-17):
AUTOCAD中画的图有二种,一种是二维平面面线架图,可以直接或通过DXF转成MASTERCAM或其它CAM软件可读取的。可以进行CAM加工,比如MASTERCAM的二维加工就相当的方便,AUTOCAD中也可以绘制三维图,同样也可以被其它的CAM软件读取,并进行CAM加工,但是用CAD建模然后CAM,很少见。毕竟它的建模功能在UG。PROE的强悍之下实在是不必要拿个小刀去杀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