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纹等级 M12 X 1.75-6E ?

楼主(2008-09-05):
原来客户图纸上要求的螺纹等级是 M12 X 1.75-6H,现在要将6H改为6E级了,不知这6E的等级用那一个等级可经替代?
     现在只有请教这里的老师们了,能指点,真是不胜感激!

网友:
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上对于内螺纹只规定了G与H两处公差带,你给的M12×1.75-6E在手册上没用查的,我认为可不可以查出对应外螺纹的公差带,再取内螺纹的公差带
   由手册查到M12×1.75-6e的外螺纹中径公差TD2=0.15.而外螺纹的上偏差es=-0.071.故M12×1.75-6e的公差为es=-0.071,ei=-0.0710.15=-0.221
12×1.75—6E可不可以取0.071—0.221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而且是非常的专业。
   问题是现在工量具生产厂,也没有此标准定做。能否告诉我按现有的那种等级可替代?到底与6H这个等级有多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