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造成缩松的原因

楼主(2008-09-05):
我们在国内委托生产的法兰缩松现象严重,那位专家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什么成分?浇铸温度多少,

楼主:
成份是SUS304,温度就不知道了,我不是搞铸造的。

网友:
您的法兰面厚度与垂直孔壁厚度过度比例有点大,通过降低浇注温度浇注速度或者是把中间轴壁厚改大再加工就可以解决了.我也是做精密铸造的,可以联系我13506111470

楼主:
能不能给个公司介绍

网友:
没有详细的参数很难模拟,说也是大概说,说不准,

网友:
在这种公共场合人家会怀疑我发布广告,我们要维持论坛的技术性,您可以联系我13506111470或者发资料到我邮箱我回复您> czhkdz@sina.com.cn

网友:
应该说地详细点,大家才好讨论!

网友:
建议:修改铸造工艺,该位置的缩孔为补缩不足造成的,主要为该位置为死角位,可增大水口、修改水口位置、修改图纸尺寸,改动其一,即可避免

网友:
这个图片看不到整体结构。像缩松,缩孔这类问题主要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浇注温度过高;另一个是铸件厚度不均。

网友(2008-12-01):
还有冷却影像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张图,和你的缺陷有点类似,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漫步天涯还在吗

请问您是做精密铸造的话,我想和您探讨此类问题,我电话13506111470

网友(2009-01-21):
回复 网友A: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们是这么解决的:把凸出的一面放在下箱,平的一面放在上箱,在易出现缩孔的地方多设置几个出气冒口,冒口呈圆形排列,同时浇注温度不能过高。
我们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希望能对你们有用!

网友(2009-03-21):
应该属于缩裂,应加强补缩。

网友:
对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浇注状况就看速度,温度,和加入孕育剂的情况
再就是工艺设计,你看看是不是壁厚太薄

网友:
原因很多...!看热处理手册

网友(2009-05-08):
这么多的原因啊,长见识了!

网友:
一看就是集中缩孔,重要原因补缩不好,成分、温度也有影响。

网友:
应该是缩孔,要设置冷铁或其它的方法,加强补缩。

网友:
我为了积分,边学习边顶啊!

网友(2010-04-02):
建议:修改铸造工艺,该位置的缩孔为补缩不足造成的,主要为该位置为死角位,可增大水口、修改水口位置、修改图纸尺寸,改动其一,即可避免
引用 网友B:

此方法可行,如上图示的缩孔,完全可以按以上方法去除。

网友(2010-07-01):
那是铸件的热节,得不到铁水补缩,造成的内部缩孔,可以增加冷铁解决此问题,我公司有相同的产品,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0-08-23):
请把内浇口的位置和大小的图贴出来看看,象图片上这样大的缩孔,在熔模铸造上应该是内浇口位置和大小不合适。

网友:
缩孔很严重的啊
我认为主要是内浇口设计部合理和模头的补缩根本就不够了啊

网友:
感觉像缩孔,不是疏松,学习一下!

网友(2010-11-14):
把图纸发上来,我给你设计内浇口

网友:
疏松的位置肯定在铸出来螺纹孔的下面,靠近大平面那段,解决方案:
1.将螺纹孔堵死,留有一个锥形的预钻孔,铸造后机加钻孔(因为螺纹孔阻断了钢水的补缩);
2.反过来组合,将冒口放到大平面一侧

网友(2011-01-20):
铁水缩性大,浇注系统设计不合理,没有对热节部位充分补缩,建议改进浇注系统,采用冷铁配合,调整铁水CE值,提高浇注温度

网友(2011-06-03):
建议:修改铸造工艺,该位置的缩孔为补缩不足造成的,增加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