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首选单相还是三相?

楼主(2008-09-05):
0.55KW的电机,选单相或三相有何区别?

网友:
当有三相电源的条件下,首选三相电机,方便启动和控制,也利于整个系统的平衡,

网友:
三相的动力要平稳的多,

网友:
不是万不得已,我们不会选单相的.

楼主:
再问:单相作为一个产品种类,总有他的作用吧?那种情况下使用。

网友:
一般的家庭环境和其它没有三相电的场合。

网友:
你问的问题就好像在问红木与杨木哪个好?差不多的问题。先说木材,做家具,就是红木好,要做火柴梗,那就是杨木好。再说你的问题,电机的设计,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优缺点,你的选择应扬长避短。电动机的种类不下上百种,你可以查阅一下有关资料,了解一下常用电机的特点,并与有经验的人员请教交流。选择电机,要考虑用途、环境、成本、等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以产品卖到了西安电子大学,明确要求单相电机。估计实验室没三相吧
非常吃惊的是,那里的教授们不知道如何接线

网友:
工厂的用三相,家庭的(小作坊加工、无三相电)用单相,

网友(2008-12-24):
单相电机是特种电机,适合小功率吧,而且一般不严格控制速度的,三相电机是生产用吧,实验室用单相电机估计主要是没三相电,而且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就是个单相电机放桌子讲讲原理就好了的

网友:
我接触到的工业设备基本都用三相的

网友:
还是首选三相的,稳定技术成熟

网友:
老机床大多都是用三项

网友:
首选三相的,但是前题是你得有三相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