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有“四怕”

楼主(2008-09-05):
液晶显示屏有四怕

[1]怕进水。不要让任何带有水分的东西进入LCD。若水分已进入,可放在比较温暖的地方,比如台灯下将里面的水分慢慢蒸发掉。
n

[2]怕长开。LCD是由许多液晶体构成,过长时间的连续使用,会使晶体老化或烧坏。一般不要使LCD长时间处于开机,要有屏幕保护。

(3)怕粗暴。LCD很脆弱,禁止撞击。不要把清洁剂直接喷到屏幕上,它有可能流到屏幕里造成短路。
n

(4)怕拆卸。不到1公分的LCD面板中,包含20多项材料及元件,损坏应求助专业维修中心。
n

注意:在LCD的内部会产生高电压,LCD在关机很长时间后可能带有高达1000V的电压。
n

同时也怕振动。

网友:
知道了。。。。。   学会善待我的本本

网友:
既然楼主提出了这么些好建议,那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吧:
怕水,这是任何敞开的电子产品的弱点;
怕常开,是因为液晶分子靠加载两端的电压来实现翻转,如果被极化就没办法恢复原状,不能正常显示其他画面;就像刚才发生塑性变形~~~~
怕粗暴,那是因为LCD主要材料还是玻璃制品,上下表面贴附了光学膜片;如果使用手指叩击还是不会破的
一般的清洁液都是喷雾型的,所以不用担心流到屏幕里面,不碍事~~~~除非结成露珠。
怕拆卸,这个到不用太担心,里面的东西其实已经模块化了,一般会有电源接口和信号接口,都是连接器连着的。只要保证线不断,FPC不折伤就行,但是一般来说LCD是不会坏的。要坏也是板子坏或者FPC坏了。
至于高压,那是因为目前大部分的LCD背光源还是采用CCFL(冷阴极管),开启或关闭会有大电压残留。所以裸露使用时需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触摸。
至于振动,毕竟玻璃是脆性材料当然怕振动了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着二手的PHILIPS107P5,
液晶好处也多多吧,不可能只是潮流,,

网友(2008-11-11):
最怕的是冻,低温可能就罢工了

网友(2009-10-16):
学会善待我的本本

网友(2010-02-22):
楼主实际上讲了五“怕”,六楼又加了一“怕”,还有没有第七“怕”?

网友(2010-11-09):
学了一招!~~~~~~~~~~~~~~~~~~~~~~~~~~~

网友:
理解 明白                           学习

网友:
以后要好好保护我的本本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用

网友:
学习了!!学会善待我的本本

网友:
又学到新的东东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