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扫描路径中的圆角值只是改动了很小,变化却很大。求教

楼主(2008-09-05):
下图中一个圆角半径是10,一个是11.5,但是扫描的结果是只有内壁过渡而外壁却是锐角,一个内外壁都是半径过渡轮廓。求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在任何壁厚的情况下都保持内外壁的圆弧过渡呢?
把原文件也附上了。谢谢

网友:
被扫描的草图园的直径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08里试的没发生您说的情况,除非路径草图上没有圆角。
不过设管外圆半径为A,路径弯角半径为B,夹角为C,当A<B/(COS(C/2))时就会发生下图情况,应该避免。

楼主:
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是可以使用引导线来控制,这样不管是什么圆弧都会按照你需要的方式来产生。谢谢你,多交流

网友:
看第二个图的形状,轮廓的草图直径应该是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