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选用与维护

楼主(2008-09-05):
机械设备是工业生产中的基础生产资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械设备的发展趋势是元部件越来越精密,因此,设备的维护与保养是否得当是企业能否缩小预算、节约开支的关键。如何用好油,合理润滑,减少污染是本文的重点。
    1 液压油的种类
液压油可分为三大类:矿油型、合成型和含水型。国内常用的液压油有L—HL液压油、L—HM抗磨液压油、L—HV低温抗磨液压油、LS—低凝抗磨液压油、L—HG液压导轨油和抗燃液压油等。
油品的主要性能及适用范围:
    (1) L—HL液压油:具有一定的抗氧防锈和抗泡性,适用于系统压力低于7MPa的液压系统和一些轻载荷的齿轮箱润滑。
性能特性:良好的氧化安定性,良好的防锈性、良好的空气释放性和抗泡性。
推荐应用:适用于一般机床的主轴箱、液压箱和齿轮箱等,或类似机械设备的循环系统的润滑,但不适用于对极压性及防爬性要求较高的机床。
    (2) L—HM抗磨液压油:除了具有L—HL液压油的性能外,抗磨性能强。适用于系统压力7—21MPa的液压系统。高压抗磨液压油,能在系统压力为35MPa情况下正常工作。
性能特性:良好的粘温性能、极压抗磨性、氧化安定性、抗泡性、空气释放性、抗乳化性、防锈性,和丁晴橡胶油良好的配伍性。
推荐应用:适用于环境温度在-5℃~60℃的对液压油抗磨性能要求较高的中、高压液压系统以及具有高负荷的叶片泵、柱塞泵和齿轮泵的液压系统及中、高压工程机械、引进设备和车辆的液压系统。
    (3) L—HV低温抗磨液压油和L-HS低凝抗磨液压油:在L—HM抗磨液压油的基础上加强了粘温性能和低温流动性。适合在寒区或严寒区工程机械液压系统使用,
    (4) L—HG液压导轨油:具有防爬性,适用于润滑机床导轨及其液压系统。
    (5) 抗燃液压油:抗燃性好,应用在高温易燃的场合。
    2 设备用油的选择
不同机械设备系统要选择不同类型的油,其选择要具备以下条件:
    (1) 环境条件:环境温度的变化情况及最高和最低环境温度,有无高温热源和明火,以便选择合适的油品。
    (2) 工作条件:如油泵类型、工作压力、温度、转速;油与金属、密封件和涂料的配伍性;系统的运转周期和工作特点等,以便选用合适的品种和粘度。
    (3) 油品的性质:首先要参考机器设备的推荐用油,如液压油品和液体的理化指标及使用性能,各类液压油的特性等。
    (4) 经济性:在液压油选用中经济性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液压油的价格、液压系统与元件的寿命等。
在液压系统中,一般有油泵、阀门、管路、油缸或马达等,其中油泵的运转速度快,压力、温度高,是系统中的主要部件,通常应根据油泵选择液压油。
随着液压技术的迅速发展,液压系统向高压、高速和小型化的方向发展,系统压力的升高,泄漏的可能性随之增加,在其泄漏喷射范围如有高温热源或明火,就有燃爆的危险,应考虑选用合适的抗燃液压油。

3 液压油污染的控制
合理选好油液是液压机械设备工作的开始,在工作过程中,油的维护也很重要。首先,应了解液压油污染物的来源,液压油污染物的来源可分为外部影响,包括:油液运输过程带来的污染;液压元件内存在的污染;周围环境的污染。其次是了解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包括:运动部件磨损产生的影响;油液发生化学变化产生的影响。
外来污染物、系统维修和元件更换过程的污染。在工作开始前和工作过程中,对液压油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防止油污染
    1) 使用前保持油的清洁。购买油品时,虽经化验合格,但存放时间或保管环境都可能使油品的清洁受到影响。因此,使用前应重新化验,如有问题及时处理。
2) 安装和运转前保持液压系统的清洁。液压元件加工和安装过程残存的金属粉末等杂质,如未及时清洗干净,会带进油液中随着油流动,引起液压元件的磨损、卡死或堵塞油路,甚至造成事故。因此,安装和运转前一定要对系统进行清洗。清洗时最好用液压装置所需的工作油或试车油,尤其是系统选用水一乙二醇、乳化液及高水基液时,更要用这些液体本身进行冲洗,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3) 工作过程中保持油品清洁。运动和振动引起元件磨损,所产生的微粒随油循环,引起元件进一步磨损,造成油膜被破坏、润滑性变差、元件使用寿命缩短。另外,油在工作过程中会受到环境的污染,空气、尘埃、冷却水、蒸汽等会使油氧化变质,产生胶质、沥青质和炭渣等污染物,需随时除去。
要保持液压油的清洁,应根据系统要求,选用不同过滤精度的过滤器,过滤器的材质要与所用油品相适应,选择过滤器的原则如下:①根据被过滤微粒的大小,选择适当网目的过滤器;②系统压力及可接受的压力降;③过滤器的成本、费用。过滤器的位置可根据工作系统的要求而布置。多数情况下,液压设备用的是矿油液压油,一般滤器材质都适用,但带活性材料的滤油器不宜采用,以免影响液压油中的添加剂。
    (2) 防止空气混入
空气进入液压系统会产生以下不良影响:
     1) 产生气蚀。气体的存在,会产生大量气泡,致使油泵的容积效率显著下降,在油泵和节流的地方产生气蚀,引起元件的磨损,缩短使用寿命。
     2) 产生噪音、振动和爬行,使运转特性不稳定。
    3) 空气中的氧与油起反应,使油过早变质,影响使用。
     (3) 防止水分混入
冷却水及蒸汽的混入会带来以下不利影响:
    1) 对液压系统中的金属起腐蚀作用,缩短元件的使用寿命;锈蚀的微粒落到系统中,会加速磨损。
     2) 加速油变质,特别是有铁、铜、锰等微粒存在时,水与大气中的氧会使油迅速氧化,产生油泥。
     3) 使油的润滑性下降,水含量由0增到1%,油的烧结负荷由73.5N降至30N,水含量越大,润滑性越差。一般规定液压油的水含量不超过0.5%。
     (4) 控制液压油的使用温度
控制油的使用温度,对液压系统极为重要。油升温会加速油的氧化变质,不仅缩短油的使用寿命,而且氧化生成的酸性物质还会对金属起腐蚀作用,增加磨损,引起泄漏。
在实际工作中,常会碰到各种油品互相更换的问题,尤其是液压系统原来使用矿油产品,为了解决防火问题而更换成水一乙醇液体后,就要求把矿油放尽,用水一乙醇置换两次,再装入水一乙醇正式使用,切不可各种油品互相混用。
液压系统运行故障中选用油不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正确合理地选用液压油可提高液压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延长系统和元件的使用寿命,节约开支,对企业有着明显的经济效益。
(转贴)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