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水切割和激光切割,三者比较---请教

楼主(2008-09-05):
我现有一张喷涂有2mm锰钢硬质层的12mm的不锈钢板,需要切割成小块。不知道线切割、激光切割、水切割那个比较好?那位专家能赐教一下他们三种加工方法的特点和区别.比如:加工精度、经济性等。谢谢!

网友:
我看激光和水切割就免了吧!
激光成本N高。而且你的材质比较硬。
线切割我想比较适合。

网友:
虾扯蛋!激光才是最价廉的!其次是水刀,线切割最慢,价最高。不信叫厂家报个价就见分晓了。线切割的快走丝精度能达到3丝。激光,进口水刀差不多5-8丝。切面水刀要好一点。但费用高一些。

网友(2008-10-19):
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有人阻止发展!

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有人阻止发展!悲哀呀!
现在的线切割只适合做模具加工了,还偏要把激光,水刀的的技术给污蔑了。

网友:
可以考虑等离子切割,价格相对便宜很多

网友(2008-11-18):
看你具体的精度要求

网友(2010-01-25):
完全同意3楼的,厉害

网友(2010-03-12):
当然激光了  便宜 比那几个快个10几倍的 没问题  板材硬才好切割啊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是最便宜的

网友:
来我们加工吧,水刀。在成都啊,有意加工请联系
               QQ739995150
                      邮箱739995150@qq.com

网友:
非常同意你的见解 3# 曹主利

网友(2010-07-06):
激光切割的特点:
激光切割目前广泛用于金属加工行业,激光切割速度快,精确度高。对中薄板材、铝板、不锈钢等金属板材的切割有绝对的优势、
  水切割与激光切割比较
激光切割设备的投资较大,目前大多用于中薄钢板、部分非金属材料的切割,切割速度较快,精度较高, 另外对有些材料激光切割不理想,如铝、铜等有色金属、合金,尤其是对较厚金属板材的切割,切割表面不理想,甚至无法切割。目前人们对大功率激光发生器的研究,就是力图解决厚钢板的切割,但设备投资、维护保养和运行消耗等成本也很可观。水切割投资小,运行成本低,切割材料范围广,效率高,但速度忙,精确度低,操作维修方便。但激光切割速度比水切割速度快,精确高。
  激光切割与等离子切割比较
  等离子切割有明显的热效应,精度低,切割表面不容易再进行二次加工,但能对厚板进行切割。激光切割只能对中薄板进行切割,激光切割切割面光滑、精度高,一般不需要进行二次加工 ,切割速度也比等离子快。
激光切割与线切割比较
      对金属的加工,线切割有更高的精度,且能对厚板进行切割,但速度很慢,有时需要用其它方法另外穿孔、穿丝才能进行切割,而且切割尺寸受到很大局限,激光切割可以对材料打孔、切割,切割速度快,加工尺寸范围比线切割大。明显优势就是速度比线切割快。
激光切割与其它切割方法比较
  对一些金属零件可采取冲剪工艺方法,效率高、速度快,成本低但需要特定的模具和刀具且只能最薄板进行冲、剪加工,激光切割与该切割方法相比柔性好,可随时进行任意形状工件的切割加工且不用模具。冲剪工艺将很难或无法实现。火焰切割也是金属领域常用的切割工艺,切割的厚度范围非常大,但与激光切割比较、切割表面质量和精度较差,但能对厚板及加工范围比激光切割大。

网友(2011-03-29):
你好!我是东方通快的设计师,我公司具备你说的加工条件。需要可联系http://www.cmilaser.com/ 这个是我公司网址。

网友(2011-05-11):
你这个可能要用线切割了,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选择水刀切割,激光切割适合钣金切割,速度比较快,一次性投资比较大,后续切割费用就比较小,一般能达到3-5丝,进口的可能会更好点,水刀适合比较厚点的,尤其在切割陶瓷,玻璃,塑料上有优势,切割费用比较小,大地的水刀蛮好的,线切割现在一般适合做模具,慢丝机一般都是进口的,较贵,精度5μ,中丝1丝左右,快丝要两三丝,

网友(2019-10-09):
前提是精度要求
线切割和水切割效率不敢恭维...
激光切割可以,速度快、价格便宜......
楼上说的等离子,如果精度要求不难搞的话更好。

网友:
主要看你需要的工件切成什么尺寸? 和工件的精密度要求 (是1毫米x1毫米/ 10毫米x10毫米的大小)

激光切割的速度是最快, 但是缺点是精密度不高(工件的上半部表面光洁度高, 下半部很粗糙), 工件有热影响. 如果你的工件精密度要求高, 用激光切割后还要二次加工.

水切割的速度 比激光慢, (如果按 19毫米的材料计算, 速度大约只有激光的一半), 精密度只能做到+/-0.08毫米, 表面光洁度只能到Ra1.6.

线切割的精密度和表面光洁度是最高的, 但是速度也是最慢的, 大约只有 水切割 的 1/10 速度.

因为你只是大概的说要切成小件, 到底要切多小? 精密度有没有要求? 表面光洁度有没有要求?  这些都没说清楚. 没法精确的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