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用到一种密封垫,感觉就像纸做的那种,深灰色的,不知道叫什么?

楼主(2008-09-05):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到一种密封垫,感觉就像纸做的那种,深灰色的。
0 O% y! V9 O/ U$ r想问问高手:那种材质叫什么名字?我在百度上也查过,好像是一种石墨复合材料,不过不确定,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石墨密封纸,我用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那具体材料或者是学名叫什么呢

网友(2009-04-05):
石墨垫,在质谱上用过。

网友:
应该不是石墨的,应该是非石棉压缩板;石墨不会像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