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AGC油缸的测试---请教

楼主(2008-09-05):
轧机AGC油缸在更换密封等维修工作后,需要进行哪些试验?是否需要进行动态测试?
个人认为,AGC油缸在更换密封后,仅需要进行泄漏(保压)、启动压力测试等静态试验即可,无需进行动态测试。理由如下:
由于液压缸的固有频率仅与油缸活塞面积、油缸行程以及液压油的体积弹性模量β值有关,而更换密封后,上述三个值都没有改变,因此不需要作动态性能测试。
请大家对上述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

网友(2012-11-20):
就按普通的油缸试验即可,主要是查一下密封的密封效果。

网友:
金自天成

网友:
个人观点,就试验承压和有无泄漏即可。

网友:
要测动态的摩擦力。

网友(2014-12-04):
其实最关键的摩擦力

网友(2015-01-12):
只需试验承压和有无泄漏即可。

网友:
其实准确的说是应该检测摩擦力,不过这个力相对于轧制力很小,估计上万倍吧,所以是可以忽略的!主要做保压实验就可以了!

网友:
我公司也换过密封,当时只做了背压测试,测试活塞密封有没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