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测量孔内径---请教

楼主(2008-09-06):
我没有学习过怎么样正确使用百分表,百分表测量孔内径时,是指针达到最大时看指针的回落来判定,还是轻轻晃动百分表让指针左右摆动是判定否在公差范围内?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拐点值就是你要测量的工件尺寸。

楼主:
是指指针开始回落时的值?

网友:
也可以这么说,关键是看准回落点。

楼主:
就是说回落点才是孔大小的准确值,谢谢了。

网友A:
不明白怎样测量孔径,普通百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怎样测量孔径,普通百分表?

肯定是指内径百分表了

网友:
内径百分表可以用来比较测量孔径,需要观察指针的拐点
普通百分表是用来测量孔的径向跳动误差或同轴度误差,是要读取指针的变化范围

网友:
内径量表使用:用卡尺粗测接长杆与测脚,留出压缩量(一般1毫米左右即可)然后用外径千分尺对表,直到指针摆动值达到压缩量最大,对上零。然后将表杆深入孔内,摆动表杆,直到显示最小压缩量的位置。读表。如果表针顺时针(即表被压缩),则孔小于预定标准值。如果表逆时针则孔大于预定]值。
  不知我说的好不好懂。

楼主:
谢谢老丁
内径量表使用:用卡尺粗测接长杆与测脚,留出压缩量(一般1毫米左右即可)然后用外径千分尺对表,直到指针摆动值达到压缩量最大,对上零。然后将表杆深入孔内,摆动表杆,直到显示最小压缩量的位置。读表。如果表针顺时针(即表被压缩),则孔小于预定标准值。如果表逆时针则孔大于预定]值。

不过我有句话不是很懂,然后将表杆深入孔内,摆动表杆,直到显示最小压缩量的位置。读表。您这时候的读数应该和楼上的大哥说的拐点不是一个意思。因为拐点处应该是最大压缩量。也就是说您的读数不是孔内径的标准值,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