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SW05问题

楼主(2008-09-06):
大家帮个忙:SW05版联网出现“许可证有效期还有30天”,怎样可以没有有效期限制?

网友:
重新找个破解吧。我以前用05时就不会出这种飞机的。

网友:
http://www.mouldbbs.com/viewthread.php?tid=112277&highlight=2005
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东东。

将下载的文件替换本栏的"修改时间限制100%通过"方法的相应文件,填上计算机名,按其方法运行,SW2005sp0失效日期将没有限制,不是2008年10月

网友:
应该是记事本打开后改第一行slybat为计算机名,好老,都忘记这种破解方法了。

SERVER SLYBAT ANY 25734
DAEMON SW_D SW_D.exe
FEATURE solidworks SW_D 13.0 permanent 2 7D49C59352BD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44 SIGN=DCFA6FCA9E84
FEATURE photoworks SW_D 13.0 permanent 2 9EBDEBBA5A9F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229 SIGN=EAF58BF4FCF8
FEATURE featureworks SW_D 13.0 permanent 2 3B135C3AACAB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89 SIGN=6D4C3584C3B8
FEATURE piping SW_D 13.0 permanent 2 748E251E68F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45 SIGN=D4B956801428
FEATURE animator SW_D 13.0 permanent 2 3ABDD619690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12 SIGN=D1ABFF0EA956
FEATURE toolbox SW_D 13.0 permanent 2 E668A78A27EF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214 SIGN=218ACE742400
FEATURE moldbase SW_D 13.0 permanent 2 023CB8006760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10 SIGN=BCDC84547128
FEATURE 3diws SW_D 13.0 permanent 2 EB91A3233181 VENDOR_STRING=SLYBAT \
        ISSUER=SLYBAT ck=50 SIGN=889C07026568
FEATURE utilities SW_D 13.0 permanent 2 41B9C5117A8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52 SIGN=2434E6282876
FEATURE swoffice SW_D 13.0 permanent 2 A8747B6BF6F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07 SIGN=5D194510DFB0
FEATURE edrw SW_D 13.0 permanent 2 5331A5BB88A5 VENDOR_STRING=SLYBAT \
        ISSUER=SLYBAT ck=130 SIGN=9E14B98C1474
FEATURE pdmworks SW_D 13.0 permanent 2 759737ED5596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64 SIGN=ADADF6722C56
FEATURE pdmworks_as SW_D 13.0 permanent 2 2368A14782C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73 SIGN=3FC2E192D874
FEATURE swofficepro SW_D 13.0 permanent 2 B44D6CA5FA5E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46 SIGN=AB61A7DCCD52
FEATURE pdmworks_sa SW_D 13.0 permanent 2 AD2E35ED9640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81 SIGN=C44D0AA40840
FEATURE taskscheduler SW_D 13.0 permanent 2 0094D26E55ED \
        VENDOR_STRING=SLYBAT ISSUER=SLYBAT ck=114 SIGN=735DA90E59F4

楼主:
软件安装的时候有这个文件,以前都是在不联网的状态下使用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自联网状态下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按照楼上的做法依旧出现提示。

楼主:
我有版本高些的软件,苦于无法安装SW标准件插件及TOOLBOX才一直使用SW05版的,有效期还有27天,希望大家再想想办法。

网友:
我以为你喜欢用05呢,或者你电脑只能跑跑05
忘记05具体破解步骤了,否则兴许可以帮到你。

还是索性下载一个2008吧。我知道一个速度很快的链接。

ed2k://|file|SolidWorks2008_32.mdf|5849907200|746CA2B111EB51347F1A86FF99A55446|

不含破解但是破解这里都有的。5.45G,安装后什么都齐了。sp0.0
这个目前肯定还能下,因为我自己的电脑还在上传

楼主:
sw05、06、07、08的版本我都有,08的版本不能安装法恩特标准间插件,还是期望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既然如此,能不能将原来的安装文件里面的crack文件夹给我看看。
我喜新厌旧,之前的sw都被我删除了。。。

网友:
附件里面有一个lic到20081005,一个永久授权。

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是否需要重装sw05才有效。

网友:
重新装一下SW05看看。

楼主:
和你给我的那个文件是一样的。; p) }, |- r, w$ m* m
回楼上,重装估计不行,有效期一般会识别硬件信息的,除非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