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泄露---请教

楼主(2008-09-06):
我厂有台离心化工泵,输送的是糖液,干物20%,进口液位最高7m,流量180立方左右,出口压力在0.8mp,安装机械密封后,泵停止运转时冷却水正常出入,泵运转后,却只有进水,没有出水,冷却水为单独供应,水压在0.2mp,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泠却水出口没有流量的话,应该是机封内漏,将泵拆下试压.

网友(2008-10-16):
糖分很高,机械密封的冷却水与兼有清洗密封面的功效,必须处理哦。

网友(2009-03-06):
泄露

你所说泵现象是机械密封摩擦副轻微泄露,在泵停后冷却水压力高于泵压力时,冷却水进入泵里,还有你冷却水出水管快堵了。
       解决方法:如果摩擦副是碳化钨组对,擦看摩擦副是否完好无裂纹,可以继续使用。是其它摩擦副组对那就必须更换机械密封了

网友(2009-12-17):
恩,学习学习,是不是里面的端面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