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6):
168汽油机....142汽油机....小弟刚做维修...被一个问题搞得都烦了..头疼呀...各位看一下....

两种机器都是在化油器处...通过一条铁丝连接到一个杆子上..听人说叫做调速杆.....杆子上有一颗螺丝....松了之后...杆子可以左右摆动一定的位置.......到底怎样安装才是最正确的....

如安装不正确就会出现烧机会.烟筒出白烟.....油门时大时小........头疼呀...

网友:
将节气门开到最大,同时转动调速臂(杆)向相同方向(一般为顺时针)转动到极限即可锁紧螺母。

网友(2009-08-04):
所说的杆应该叫摇杆,将拉杆和细簧装上调节臂后,顺时针将调节臂推到极限位置(与化油器的怠速限位螺钉相接触)然后将调节臂与摇臂相连的方螺母拧紧,最后用尖嘴铅转动摇臂看是否可以转动,以免出现不调速等问题.

网友:
所说的一条铁丝叫调速拉杆,一个杆子叫调节臂,杆子上的一颗螺丝应该是由方头螺钉和一个螺母组成的,用于紧调节臂与摇杆的。至于怎样安装才是正确的要看具体的机型,图示5.5HP的那种机型应该是安装好拉杆后,顺时针将调节臂推到极限位置,然后调节转动摇杆位置,使摇杆压住调速机构的滑套(也就是顺时针转动摇杆,直到转不动为止),最后锁紧方头螺钉上的螺母,使摇杆与调节臂不能有相对运动即可。但173-190的和168的正好相反,它们调节都是逆时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