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焊不锈钢焊丝直径如何选择?

楼主(2008-09-06):
在进行手工TIG焊填料锁边焊接时,不锈钢焊丝直径的选择根据什么原则来选呢?我个人理解应该根据焊件壁厚不同来选择不同直径的焊丝,但是具体选多少还不清楚,

还请有经验的网友指教一二。

网友:
应按照焊件的壁厚来选择,因为焊件的壁厚决定了焊接电流的大小,如果焊丝过粗,就会有熔化不好,直接影响焊缝质量。一般焊丝的直径少小于钨极直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指教,但还请解释一下“一般焊丝的直径少小于钨极直径。”的意思,我想您是打错字了。

楼主:
不锈钢tig焊丝国内哪家产品质量比较好

不锈钢tig焊丝国内哪家产品质量比较好,请了解的社友介绍一下

网友(2008-12-01):
天泰、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