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死了,如何拆装?

楼主(2008-09-06):
一个五公分高的圆柱形空心铁筒...套在一条轴上...本来新的话..可以自由的转动...现在时间久了..锈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出来...

拉马也不行...铁筒太泊了...泡煤油等方法也不行....

网友A:
找个手稳的气焊工,用割枪片掉,不必全部割除,有一条缝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手稳的气焊工,用割枪片掉,不必全部割除,有一条缝就够了。

不割开,加热后试试。

网友B:
除锈喷剂

是一种超级速效的合成渗透油,能够祛除生锈和腐蚀的地方。它能渗透过坚固的部分轻松地清除掉螺钉、螺母上的锈迹和腐蚀物。它还有润滑作用,能留下一层保护膜防止以后的生锈和腐蚀。

使用前请摇晃1分钟,使润滑剂混合均匀,然后打开瓶盖,正对零件喷涂。

网友:
用楼上的方法,彻底浸泡,时间长一些再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考虑破坏其中一个零件的办法了。

比较薄的零件,如果锈蚀严重的话,确实很难拆下来。即使把锈死的地方泡开也不行,因为严重的锈蚀,使得薄壁零件本身已经没有强度了。

网友:
用火烤,稍冷后用锤子敲敲震震,多来几次!

网友:
如果可行的话就车掉好了

网友:
火烤;用除锈剂;用气焊

网友:
可以采用加热,除锈剂等方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搞破坏了

网友:
如果铁筒还要 的话可以用螺栓松动剂喷浸后再敲击。

网友:
WD-40
除锈必备

网友:
老实说,没有好办法!最好是把圆筒割掉!

网友:
先用榔头轻敲,再放机油中浸泡,最后用火烤。试试看。

网友:
薄的铁筒生锈后即使拆下估计也没什么再次使用的价值了,还是破坏拆解好

网友(2008-10-31):
上面方法都可

网友:
WD-40试一试,

网友:
除锈剂挺好用的!
建议试试先!

网友:
最好是把圆筒割掉

网友:
锈死了就车掉它!

网友:
不知能不能破坏的,看各楼都是这样,应该不行吧

网友:
楼主用以上的方法都试一试吧。自己看看咋样方法好

网友(2008-12-01):
用气割割个口,但要水平高一点的

网友:
可以在筒身靠下位置的外圆上焊上三个凸台,然后拿油泡,再用拉马拔出,以前遇到过和楼主很类似的问题,就是用这方法解决的

网友:
加热----丢冷水里-----加热------丢冷水-------加热-------敲打
不行就反复循环

网友:
二楼注意很好,但是我觉得气割不好,可以用切割片切出一条缝来,然后沁泡敲打。

网友(2009-05-12):
加热,然后迅速降温,敲打,多来几次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一种叫做“液体扳手”化学品比较好处理。可以到网上看一下,乐泰应该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楼上的方法大概是这样的:
     1.震动,油泡,拉拔
     2.震动,加热,快冷,拉拔
     3.车削,气焊等破坏性做法

网友:
拿到专业除锈的地方去,很容易就拆除了,自己真的好费劲呢

网友:
学习一下,不过都是老办法

网友:
各位大侠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
加热后应该有效果,膨胀系数不同,加热后会分离开

网友:
看了回复,真长见识啊

网友:
用压机来压

网友:
加热、气割、防锈剂、

网友(2009-06-11):
如果不能用的话 还是用气割吧 方便 效率

网友:
都行,关键是技能要好

网友(2009-11-02):
如果楼上所有的方法都没效果的话 直接破坏处理!呵呵

网友:
如果只要一个就好办,两个都要可就不好办了.

网友:
加热、冷却、松动剂喷涂。在加热、冷却

网友:
用烘枪加热再用水冷却,重复2-3次,再油渗入。用锤敲动。

网友:
用松动剂也不行吗

网友:
火烤;用除锈剂;用气焊;煤油泡;上车床车掉

网友:
切割机割开,在焊上就OK了。

网友:
锈得厉害的话,一般是放弃价值较小的,如套筒,或割或车去除掉。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用油煮,然后冷却,轻轻敲击

网友(2010-01-24):
有专用的除锈剂,你查查。

网友(2010-08-01):
同意3楼的说法,那东西就是铁锈的克星

网友:
估计楼主的东西不一定方便搬来搬去呢
从社区里学来的东西
把电焊机电流调到最大,如果你的机子电压可调就调到最小
零极接到壳体上,焊夹夹住炭精棒,用炭精棒接触外套,电流大炭精棒会变红,把外套烧红,再加点机油在缝隙里,等冷却后可以拿出
内轴不会烧红,比气焊好控制的多。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WD-40——防锈剂,泡一泡,管用!

网友:
除锈喷剂效果好可试试

网友:
同意四楼的方法,我们也经常用除锈剂,效果可以

网友(2010-09-29):
冷冻后,加WD-40,浸油,拉拔

网友:
要求不高的就弄点盐酸上去,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
冷冻后,加WD-40,浸油,拉拔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先冷冻再喷WD-40?

网友:
加除锈油,再用电吹风加热。。。。。。。

网友:
用去锈剂,然后再敲敲打打,在用煤油

网友(2010-11-03):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方法都可以,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支持6楼的意见,觉得可行

网友(2010-12-27):
如果锈的不厉害想想法子拆开,如果锈的厉害,那只能破坏掉一种件,保证另外一种见了。

网友:
螺栓松动剂比煤油好用多了。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轻轻敲,把套筒和轴之间的结合震松,再说敲的久了筒子就延展了,直径变大了。

网友(2011-03-12):
是用除锈剂实在不行就气割

网友:
又积累点经验,感谢楼主。/ G  s0 h" c" {* L" n
上论坛让我打开眼睛

网友:
路过来看看,各有个的法儿

网友:
用柴油,或者火烤红后等泠后再敲松

网友:
除锈剂 或 暴力拆解

网友:
用火烤,然后再用松动剂浸泡。

网友:
用火加热试下,!!!!!!!!!!!!

网友:
建议热考,时间久了的话两个物体就会成为“一个”。所以热考的话会使零件的接触面软化易动,吐过外面锈的死泡油是不起什么效果的。

网友(2011-04-13):
除锈剂就行了....................

网友(2012-01-29):
还有焊接丝杆加法兰加千斤顶 一边加热一边顶就能出来了

网友(2013-07-25):
油压机,压出来

网友:
用除锈剂啊,挺不错的。就是……

网友:
重新做一套吧,很多锈死不好弄

网友(2013-08-26):
安治化工的一些产品还不错,可以买一点

网友(2014-01-14):
热胀冷缩可以试试

网友(2014-03-10):
先浸泡,后气焊烤,均匀加热后中间再浇冷水

网友(2014-04-18):
铁套估计也不能用了,直接破坏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锈喷剂

是一种超级速效的合成渗透油,能够祛除生锈和腐蚀的地方。它能渗透过坚固的部分轻松地清除掉螺 ...

内容学习了

网友(2014-06-23):
气割割开一缝,难度就降低了,不能割到轴。

网友:
喷点WD40看看,除锈润滑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类似情况我们都用除锈剂,LZ可以一试。

网友(2014-08-11):
用压力机压

网友:
看楼学知识了

网友(2015-08-13):
上车床破坏

网友(2015-10-22):
车掉就行了

网友(2015-12-30):
除锈剂;加热拉拔;或者直接破坏掉咯

网友:
TD油除锈

网友(2017-07-06):
用木锤均匀的敲击薄壁套,松动后就可以取出。

网友E:
  这两个零件还要的话,费点时间做个开口胎具,用千斤顶顶开就是了,不过在顶之前,轴要除锈上油,用锤子绕360度敲打{当然最好是边加热边顶,效果会更好,不过零件会热膨胀变形,注意火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零件还要的话,费点时间做个开口胎具,用千斤顶顶开就是了,不过在顶之前,轴要除锈上油,用锤子绕 ...

   还有就是,把机油烧开,一边用千斤顶顶,一边浇在工件上,这样对零件有保护作用。话说回帖咋没分???

网友(2017-08-07):
局部加热包容件

网友(2018-01-10):
见过不会装的,没见过不会拆的!楼上说的都是办法,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如果空间允许,直接手磨机切割一条缝隙。也可以用WD-40,多喷几次,多放一会,能搞定的!

网友(2018-03-24):
试下看能否使用液氮,热胀冷缩的办法

网友(2018-08-03):
加热火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