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不能渗氮或者碳氮共渗吗

楼主(2008-09-06):
45#不能渗氮或者碳氮共渗吗?请各位大侠指教,并说明原因!.谢谢

网友:
渗氮钢为中碳合金钢,45#渗氮处理效果不理想

网友:
渗氮一般都是用在38GrMoAl上.没有听说45#也可以。

楼主:
那么40钢怎么才能达到HRC40以上呢

网友:
能渗,但没意义
淬火后不回火能到HRC40,有意义么?

网友:
45号钢可以渗氮,在某些方面有用,比如说阀杆。主要是利用它的致密的保护层防蚀。以前找过本地大学的实验室作过离子渗氮。使用效果还可以。碳氮共渗好像没什么必要。因为含炭量不高不低,渗碳一般用低碳钢。

网友:
可以氮化提高耐磨性

网友:
共析钢的室温金相组织是什么?

各位好!
A)珠光体        B)渗碳体        C)铁素体        D)莱氏体,是那一种?

网友:
共析钢的室温金相组织是什么?

海哥007:你知道这个吗?
共析钢的室温金相组织是什么?
各位好!
A)珠光体        B)渗碳体        C)铁素体        D)莱氏体,是那一种?

网友:
是珠光体,亚共析钢室温是铁素体+珠光体,过共析钢是渗碳体+珠光体,含碳量〉2.11%的铸铁以及高碳高合金钢室温组织一般是渗碳体+珠光体+来氏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丁师傅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