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加工,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不干净---请教

楼主(2008-09-06):
请问研磨后(使用的是金刚砂微粉), 清洗不干净 有什么好方法?
已经使用超声波清洗机,效果不理想。

网友:
小豆豆网友好!
.
你用的“超声波清洗机”上的清洗槽中的水是静止的水,你想办法将此处改为流动的水,
随时将冲洗下来的微粉冲走,试试。
.
syw  080907   06.28

网友:
采用高压射水流进行清洗效果应该会很不错的哦

网友:
1,增加超声功率
2,调整超声频率,调大调小可请清洗机生产厂的技术人员帮忙
3,改用合适的清洗剂

网友(2012-11-23):
试用别的方法!

网友:
你可以尝试喷水沙  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2018-04-12):
这种研磨后的用超声波清洗不太合适,尤其是研磨后如果带点油,那更厉害了,根本洗不掉,适合高压或者喷淋清洗的,不知道清洗剂效果如何,是否是强脱脂清洗剂,没解决的话可以再交流  13644641937  微信同号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