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金属材料回收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8-09-06):
"绿箱子环保计划——废弃手机及配件回收联合运动"已在全国40个重点城市中开展了近三年.关于废弃手机的金属材料回收利用,你认为有哪些优点

网友:
2个人的世界网友好!
.
手机回收,那是一个富矿,但,如果设备、工艺落后,污染严重。
如下是转来的一篇文章,供你一阅。
.
syw  080907   07.59
.
...........................................................................
.
  手机是由塑料作为结构材料、由各种电子元器件以及板卡组成的高科技产品。废旧手机可以分为电池部分和机芯与壳体部分两类。电池部分含有镉、汞、锂、镍、铅等有害金属,对包括手机电池在内的废电池的处置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直接影响到了使用电池的工业产品(如电动车、手机等)的生产和消费。废电池的回收利用问题已经成为环保和工业生产领域的热门课题,有关手机电池的回收利用已经有不少文章进行了介绍。本文重点介绍手机机芯中贵金属的回收利用方法和工艺。

  手机机芯中含有铜、金、银和钯等有价金属,含量大约为Au(280g/t),Ag(2000g/t),Cu(100kg/t),Pd(100g/t)。如此高品位的贵金属资源是世界上已经开采的贵金属矿藏中少有的。一般金矿的含金量即使低至3g/t也被认为是很有开采价值的金矿,一般经过选矿以后的金精矿的含金量只有70g/t左右。世界铂族金属矿藏的平均品位只有0.6~23g/t,我国铂族金属矿藏的平均品位只有0.4g/t,主要来源于铜镍矿藏。世界铜矿和银矿的含铜和含银量也很难达到上述品位。可见从贵金属的含量上来讲,废旧手机是一座难得的贵金属宝库,值得大力开发和研究。从数量上讲,我国是一个手机消费大国,2002年的手机用户约2亿户,以平均每个手机使用3年、重量为100g计算,每年将有6000万个手机被淘汰,重量约为6000t/年。仅此中含有的黄金约为1680kg,白银12000kg,钯约为600kg,铜高达600t。随着手机话费的进一步降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每年报废手机的数量将远远大于此数。因此,开发好废手机中的贵金属资源,相当于在国内找到了几个特大型金矿和铂族金属矿(年产黄金1000kg以上的金矿是不多见的,年产600kg以上铂族金属的矿更是少见)。

  由于手机体积要求越来越小,功能要求越来越多,因此手机所用的板卡和元件件也越来越小,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废旧手机中的贵金属主要存在于机芯的板卡和表面贴装元器件中。

  1 废手机印制电路板中的贵金属

  手机印制板与电脑印制板相似,但体积更小,布线密度更高。手机印制板中金、银和钯等贵金属主要用于印制板孔的金属化以及层间的导电回路。印制板上金镀层主要位于接插件以及电接触要求比较高的触点或触片上。金镀层具有电导率高、耐磨性好、不易氧化、易焊、抗蚀刻等优点,尽管价格昂贵,但一直是手机印制板上不可替代的材料。有的手机印制板已经采用了全板镀金。镀金层越厚,耐磨性越好。

  2 废手机触点材料中的贵金属

  手机中所用触点材料主要是弱电触头材料。银及银合金(纯银、细晶银、银铜、银钯)、金基合金(金银、金银铜、金镍、金锆、金钴)、铂族合金(铂铱、钯铱、钯铜)等分别用于手机不同触点部位。手机触点所用的焊料主要为银焊料,含银量从100%到20%不等。

  3 手机用电子浆料中的贵金属

  贵金属浆料是电子器件尤其是表面贴装元器件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手机是表面贴装元器件使用面最为集中的通讯工具,因此贵金属浆料在手机的制造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贵金属均匀涂布到有关器件的表面,使之产生特定的电性能,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丝网印刷,它可以使贵金属非常均匀地涂布到器件所需要涂布的表面上去,而且涂层的厚薄易于控制,涂层与基底材料之间的结合力大小容易控制,可以涂布复合贵金属,也可以涂布多层贵金属。根据浆料的性质和用途可以将贵金属电子浆料分为电子导体浆料、电子电阻浆料和电子介质浆料三大类型,每一大类型的电子浆料中又可以根据元器件和涂布工艺的不同分为许多品种。

网友:
syw开门造车

的讲解好详细哦!

网友(2011-07-06):
手机http://www.fenyuhe.com/gouwu/shouji/资源回收是环保产业,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