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多大的电机和减速箱,怎样计算?

楼主(2008-09-06):
想做一套旋转设备加工管道,管道长7000  直径1244  重3T,想用电机带动蜗轮减速箱,在管道两端转动管道,转速150每分钟,请问需要多大的电机和减速箱,怎样计算?
谢谢!

楼主:
有会算的吗?

网友:
P=Tn/9550,求出扭矩,转速已知,P是不是就求出来了?再算上使用系数什么的去找减速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扭矩等于力与距离的乘积,想讨教下,这个距离是7000还是7000/2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扭矩计算跟长度无关,跟管道内外径有关。

网友:
管道的内外直径,还有偏心不偏心都有关系。先算起动力矩。

网友:
这个不难,如果电机带动蜗轮减速箱,先考虑减速,用传动比,看一下要用几级的减速箱.
再详细一点计算,计算齿轮强度,和电机功率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有软件支持以上计算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侠,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D:
很奇怪一个星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来试试吧。
1)楼主所说的机构应该是用两对4个托辊支承管道,然后电机传动托辊,带动工件旋转。
2)如果选用常见的异步转速1440转/分的Y系列电动机,工件转速150转/分,则减速比为9.6。这个数字等于减速器减速比与(托辊转速/工件转速)相乘的值。楼主已告诉工件的外径为1244,如选用托辊直径为260,则托辊的转速应是钢管的1244/260=4.785倍,此时减速器的减速比为2。
3)工件直径1244,重量3000公斤,如果是钢管壁厚只有约14。因此,可以得出工件的转动惯量为3000*(1244-14)/2*(1244-14)/2=3000*0.615*0.615=1135(公斤*平方米)。
4)要求工件转速为150转/分,则其角速度为150*6.28/60=15.7弧度/秒。
5)很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和可能让工件在多少时间内从静止状态达到要求转速。让工件在1秒钟和在10秒钟加速到要求转速,要求功率前者是后者的10倍。按楼主的叙述,其工况没有必要要让工件以极快速度达到要求转速。那就暂定其可以用10秒钟吧。则工件启动时的角加速度为0.157弧度/秒/秒。
6)此时转动工件需要的扭矩应该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1135*0.157=178(公斤米)
7)按电机到工件的减速比,并把传动效率取为0.6的话,电机的扭矩即为178/9.6/0.6=11(公斤米)或110Nm。
8)按电机转速和扭矩,得出电机的功率为16.6kW。可选用Y160L-4W,15kW的电机。直接用个开放式的两个齿轮减速传动。
9)电机启动到工件加速到要求转速这段时间里,电机处于“闷车”状态,会有沉闷的大声,不可避免。不过因为电机的堵转转矩/额定转矩有2.2,所以加速时间要不了10秒钟。
以上计算是否对头,请指正。

网友(点评):
专业源自认真

网友(点评):
您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一个星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来试试吧。
1)楼主所说的机构应该是用两对4个托辊支承管道,然后电机传动托辊,带动工件旋转。
2)如果选用常见的异步转速1440转/分的Y系列电动机,如工件转速150转/分,则减 ...

佩服大侠。

网友:
害怕老师基础扎实阿
好像,机械设计里面,选电机是非常基本的一项内容。
具体到扭矩,随便设计一个轴,也应该估算一下扭矩的。
转动惯量应该也不陌生。很多机械结构里都有飞轮的哦。

我估计楼主不是圈子里的人。如果不把相关内容通读一下,即便拿着这个结果,后面还是有问题的。比如如何选轴承,辊子如何设计,等等。

希望楼主后面进展顺利

网友:
楼主要加工钢管,不会用托辊去传动钢管,应该用减速机与钢管直联。但楼主没说明白是切削加工还是其他加工方法,无法计算所需的功率及减速机。
害怕老师所计算的是传动钢管所需要的功率,并非是加工所需的功率。

网友:
大家都很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只想让管子转起来就行了。

网友:
9楼的转动惯量计算是否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害怕伏枥大侠是高手,但是这个问题不一定需要设计,楼主要求是想做东西加工圆筒,应该是属于切削加工内外圆(如果是一般的铆焊加工架在托辊上人力也能滚),最好的办法是找落地车床。
还有选用电机方案,我个人觉得15-20KW可行,但一定要配变频器,从低速到高速启动,尽量防止闷车。
最后诚恳建议楼主,大型转动设备虽然零件就那么几个,但是从设计到工艺到加工甚至堆放吊装,每一步都是非常详细严格的事情,从楼主的问题来看,可能技术能力比较单薄(没有其他意思,当初我刚做学徒的时候,几个专家级的老头子搞了近一年才成功,还是在有经过实践的图纸的前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角加速度为0.157弧度/秒/秒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是对还是错。总有一个结论吧!

网友:
害怕伏枥大侠是高手,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计算方法可以用于选择电机额定功率及型号,计算依据可以推荐几本参考书籍吗?这样我们可以学方法,而不是求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大侠,我用了您的计算方法,只是我采用了两个减速箱,中间用板轴连接,滚轮安装了单向轴承,电机采用了2KW,效果还不错。
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2008-10-11):
我按害怕伏枥的方法计算怎么需要457.3千瓦啊.

网友(2008-11-10):
伏枥大侠领教厉害

网友(2009-01-15):
回复 网友D:

7)按电机到工件的减速比,并把传动效率取为0.6的话,电机的扭矩即为178/9.6/0.6=30.9(公斤米)或309Nm。)

网友:
额定功率需要计算

网友:
另一种算法,是否能行?

这个问题使我想到滚动摩擦力臂的问题。
我把工件当成一个从动圆柱,托辊为主动圆柱,两物体克服滚动摩擦力臂做纯滚动M=NK(1+r1/r2).
取值N=3000*9.8,K=0.05(机械手册表),r1=260/2(辊子为害怕老师用的260),r2=1244/2(工件直径)则M=1778(牛。米)和害怕老师的178公斤米相当,但没用到加速度(纯滚动就能满足条件)
当然实际中用一个托辊垂直放置肯定不现实,然用4个对称放置因为正压力有个COS角的关系,得值肯定还要小。
剩下的减速选择再用到速比。
请高手指点是否正确!

网友:
利用焊接滚圈胎具原理进行计算。(滚动麽擦驱动钢管)

网友:
好帖子,回答的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2009-02-21):
回复 网友E:

请教“不知要是主动和从动换成齿轮传动”还可不可以这样算?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高手有什么高见

网友:
探讨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一个星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来试试吧。
1)楼主所说的机构应该是用两对4个托辊支承管道,然后电机传动托辊,带动工件旋转。
2)如果选用常见的异步转速1440转/分的Y系列电动机,工件转速150转/分,则减速 ...

角加速度应该是1.57吧

网友:
很奇怪一个星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来试试吧。中国机械社区
1)楼主所说的机构应该是用两对4个托辊支承管道,然后电机传动托辊,带动工件旋转。
bbs.cmiw.cn2)如果选用常见的异步转速1440转/分的Y系列电动机,工件转速150转/分,则减速比为9.6。这个数字等于减速器减速比与(托辊转速/工件转速)相乘的值。楼主已告诉工件的外径为1244,如选用托辊直径为260,则托辊的转速应是钢管的1244/260=4.785倍,此时减速器的减速比为2。
bbs.cmiw.cn3)工件直径1244,重量3000公斤,如果是钢管壁厚只有约14。因此,可以得出工件的转动惯量为3000*(1244-14)/2*(1244-14)/2=3000*0.615*0.615=1135(公斤*平方米)。
4)要求工件转速为150转/分,则其角速度为150*6.28/60=15.7弧度/秒。
5)很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和可能让工件在多少时间内从静止状态达到要求转速。让工件在1秒钟和在10秒钟加速到要求转速,要求功率前者是后者的10倍。按楼主的叙述,其工况没有必要要让工件以极快速度达到要求转速。那就暂定其可以用10秒钟吧。则工件启动时的角加速度为0.157弧度/秒/秒。
此处感觉应该是1.57
6)此时转动工件需要的扭矩应该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1135*0.157=178(公斤米)
扭矩=转动惯量1135kg*m*m*1.57rad/s/s=1780N*M

7)按电机到工件的减速比,并把传动效率取为0.6的话,电机的扭矩即为178/9.6/0.6=11(公斤米)或110Nm。
8)按电机转速和扭矩,得出电机的功率为16.6kW。可选用Y160L-4W,15kW的电机。直接用个开放式的两个齿轮减速传动。
中国机械社区9)电机启动到工件加速到要求转速这段时间里,电机处于“闷车”状态,会有沉闷的大声,不可避免。不过因为电机的堵转转矩/额定转矩有2.2,所以加速时间要不了10秒钟。
bbs.cmiw.cn以上计算是否对头,请指正。中国机械社区

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错了,第六步就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一个星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来试试吧。
1)楼主所说的机构应该是用两对4个托辊支承管道,然后电机传动托辊,带动工件旋转。
2)如果选用常见的异步转速1440转/分的Y系列电动机,工件转速150转/分,则减速 ...

我有2个疑问想请教:
1、工件的转动惯量为3000*(1244-14)/2*(1244-14)/2=3000*0.615*0.615=1135(公斤*平方米)
我在一个介绍转动惯量的网页(http://baike.baidu.com/view/110433.htm)上看到,对于圆柱体的转动惯量为J=mr^2/2
楼主的工件应该是绕其轴心旋转吧?那么它的转动惯量如果按J=mr^2/2的话是否应该是J=1/2*3000*{(1.244/2)^2-[(1.244-0.028)/2]^2}=25.83kg.m^2
不知是否正确。
对于转动惯量的计算,晚辈一直在困惑中,请前辈指正。
2、5)很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和可能让工件在多少时间内从静止状态达到要求转速。......那就暂定其可以用10秒钟吧。则工件启动时的角加速度为0.157弧度/秒/秒。
这里应是1.57弧度/秒^2吧?

如有不对之处,还请伏枥前辈海涵。也请前辈指教。

网友(点评):
没有秒平方吧?

网友:
应是线速度150MM/MIN

应是线速度150MM/MIN,非150n/MIN吧

网友(2011-04-27):
回复 网友D:

每次计算,都要看看的帖子

网友:
学习中,很多地方值得参考。

网友(2011-06-04):
工件转速为150转/分,则其角速度为150*6.28/60=15.7弧度/秒。
看迷糊了都6.28就是2TT可不就是360度吗!

网友:
单从选电机和减速箱角度9楼的“害怕”老帅基本思路是可以的,只是没有考虑楼主所说是要加工此管道,所以有以下问题:
1、管道的材质是什么?
2、加工管道的方法?加工的反力最大允许多大?
3、考虑加工反力托辊还能否传动?管道轴向如何定位?

网友:
说的很详细,以后自己要多多积累才行

网友:
应该是很兴运的.

网友:
好,详细至微!

网友:
9楼真厉害呀,一看在这行就干了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一个星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来试试吧。
1)楼主所说的机构应该是用两对4个托辊支承管道,然后电机传动托辊,带动工件旋转。
2)如果选用常见的异步转速1440转/分的Y系列电动机,如工件转速150转/分,则减 ...

厉害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解决问题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了半天我也是那个0.157搞不懂   为什么不是1.57  望老师指教    后面的算术公式怎么得出11也看不明白   望高手出来点评下9楼     学生期盼中

网友:
还是那句话,想提升自己的设计水平,就得翻书。

网友:
这个主题怎么就再没高人说话了    期待啊   谁要是能给我设计事例那真就是感激不尽了  学习中
leiliangzeng@163.com

网友:
害怕老师所计算的是传动钢管所需要的功率,并非是加工所需的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D:

178/9.6/0.6=11(公斤米)或110Nm元帅你这个算下来不对啊。。。178除以9.6除以0.6等于30几啊。。是不是乘以0.6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转动惯量的  公式是什么啊 我 现在设计的 机构是一个分度圆台,D=700左右  厚度大概20  铝合金6061的材料  现在想实现它的 等分动作 分8分   最终使用什么机构还没定下  请教大侠  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