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钢号 做焊评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6):
如题,公司在用304L做焊接评定时,拉伸试验的评定指标如何?抗拉强度如何取值?
是按照质保书上的数据还是国外相关标准上的数据,或是取与国内相对应的钢号数据?
谢谢你的不吝赐教。
(我们公司是做压力容器的)

网友:
304L是国际标准的牌号,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在ASME和GB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