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中画草图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6):
假如知道A线与B线的角度以及A线、B线的长度,A线的位置水平,怎么画B线??

建模中特征可以偏移么??比如打一孔特征。

网友:
OK

可以的啊,你直接在建模也可以画的,不需要草图都可以哇

楼主:
建模中画不太熟悉,昨天看了下,可以利用追踪栏,打开编辑特征,点击移动特征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在建模中画直线有2种方法可以实现你说的:
1、用曲线编辑的直线输入角度和长度
2、利用平移命令旋转曲线再编辑
如果你要偏移孔类的特征:
1、在UG4中可以用直接建模命令下的偏置区域
2、如果是在UG6中还可以用移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