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格式问题?

楼主(2008-09-06):
我在用CAD画图时,一个长度为二百的线居然在屏幕下不能完全显示,我把图形缩到最小也看不全,我画一个二十的线就能看到,但是挺长的,比别人的感觉要长些,似乎我的单位很大似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是图形界线设置过小吧,用Z 回车 ALL回车或RE回车试试看。

楼主:
谢谢,我用RE之后可以看全了,但是我不可能每次打开CAD后都先输入RE命令吧?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设置一下啊??   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然道就没人知道吗??我的CAD的比例太大了,随便一个几十、一百的线从感观上看都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