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图纸,R头端的各部位尺寸怎么理解?

楼主(2008-09-06):
各位制图高手,请帮我看看这个产品R头端的各部位尺寸怎么理解?[SR16先端部,直径2毫米范围]  产品中间一根不对称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样的图纸还没有见过;;;
有那个师傅可以讲讲;;;;;;;;;;

楼主:
平时都牛哄哄一个个的,怎么碰到问题就都哑巴了吗?这个图纸对于制图的人来说也不是很难吧,就一个回贴的都没有?

网友:
那根线好像是表示SR16的外圆的粗糙度吧
不知道啊对

网友:
楼主:你这问题太幼稚了。
你的态度太恶劣了。
所以,内行人是不肖回答你这种问法的问题的。
不过,做为外行人,为了拿一分走人,我就胡说两句:
那个地方是个球面,半径是16公差为正负2,你说的那个什么线是标注用的。
直径2范围以内要求光洁度Ry0.3
球面的最外圈对外圆全跳动为5丝
总之,老大,别说我灌水,就让我拿一分吧!

楼主:
楼上的:因为我不是专业制图的,所以问些幼稚的问题也不是很丢人,至少做到了不懂就问。
因实在是想知道表示的是什么,所以态度不好,请各位原谅。不过不这态度激发不了你回消息。
谢谢你让我明白那根线是标注用。
直径2范围以内要求光洁度Ry0.3,那还有一个双箭头标注直径2是什么意思?
也许又问了幼稚的问题,但我不怕别人笑话。
总之,老大,别说我幼稚,就让我问个明白吧!

网友:
首先,不是笑话你。只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体现罢了。
那样标只是为了看的更清楚点,没别的意思。
这活要求挺高的,那个球面干什么用的?难道只是为了加工外圆用的?因为另一端的60度中心孔可以精研,而这地方要求Ry,所以怀疑这里是反顶定位用的。楼主解释一下吧。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我们是专业维修轴生产的,这活对于我们来说要求还不是顶高。难点是批量精度难控制(一批货都在10只万以上,要求无次品),那个球面是装配配合使用,在微型轴中经常碰到球面,要求高的一般都是采用磨球机磨,但这张图纸中的球面磨床师傅说很难磨出来。我采用的是车削方式加工。还有另一端的中心孔不是60度而是90度,也采用的是车削方式加工,不需要精研,由于是鬼子的单,所以不敢有一点点差错。

楼主:
螺旋线社友,我在机械加工里有个关于冲断的贴子,能否帮着出点主意?

网友:
其实我对机械基本不懂,只是经常要看图纸而已。冲断我是一点也没接触过的。
大批量保证分散度和圆柱度的确挺难的。用什么设备啊?
既然是配合面,估计还要相对运动吧,都接近Ra0.05了,车出来行吗?你问清楚啊。
我接触过的活中只有很少的活要求RY,无一例外都是要磨的。还接触过要求做旋痕实验的,这不是简单用R多少来表达了。

网友A:
"由于是鬼子的单,所以不敢有一点点差错"
大家请注意这句话,其他的我不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鬼子的单,所以不敢有一点点差错"
大家请注意这句话,其他的我不多说
这句话怎么了?日本人的产品总体说来要求的就是比国内严,这点你不得不承认,但价格也高,如果出了差错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一直怕出问题。这里你不要拿什么爱国主义来讲,你不要说日本人的单你不做……该赚的钱是要赚的,日本人的还该多赚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觉得,对待客户应该一视同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制图高手,请帮我看看这个产品R头端的各部位尺寸怎么理解?[SR16先端部,直径2毫米范围]  产品中间一根不对称线是什么意思?

SR16下面那条线是标注线。

网友(2009-07-13):
SR16下面那条线是标注线。

网友(2009-08-21):
这个破玩意还挺难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