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下列两种电源进行常用鉴定?

楼主(2008-09-07):
如图,这两种电源的稳定性较差,时常出现电压不稳定现象,掉压是最常见问题,调压后,不久(半小时--几天不等)电压又出现下降,很是头疼。看看大伙有没有此方面的经验。

网友:
这个是最常用的开关电源了
建议:买一个好的,就是名牌产品  性能稳定 但是贵

我现在用的就是某名牌产品  不会存在您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