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钢管有一部分需要去锌---请教

楼主(2008-09-07):
我有一种镀锌钢管,一端25mm处需要去锌,然后我用打磨设备去锌,然后感觉去锌后的颜色不是暗黑色(去锌完全的话应该是这种颜色吧),请问大虾们,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大的话可以用打磨的。

网友:
若有喷沙设备,喷沙处理效果应好点。

网友:
一端浸到盐酸里面。

楼主:
要是用盐酸的话不是和铁也反应吗?
只是和锌优先反应,但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黄河拜斑竹
喷沙处理可以用来除镀锌的钢管吗》?
它不是一般用在铸件上吗?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打磨
量很大,做内藏冷凝器的
我感觉效率不高而且去锌不充分

网友(2008-11-23):
感觉钢材设计的知识太广了,我要继续学习哦

跟各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打磨
量很大,做内藏冷凝器的
我感觉效率不高而且去锌不充分

量大的可以考虑用专用设备
设计个用酸处理的设备
尺寸定好
应该效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