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9刚性攻丝如何用----请教

楼主(2008-09-07):
M29刚性攻丝是怎么用的?
我看见有人这样用,
M29 S200;
G84............
这样是什么意思呀?
请个位大虾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我呢?

网友:
如果你有说明书的话,你可以看看。上面很详细的。G84是个循环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M29 S2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是知道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
指令M29Sx x x x;机床进入刚性攻丝模态,在刚性攻丝模态下,Z轴的进给和主轴的
转速建立起严格的位置关系,这样,使螺纹孔的加工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面的Sx x x x;是不是指的是攻丝时的转速。

网友:
M29:每转进给。下面G84中F值为螺距。
S200表示主轴转速。从编程语句角度讲两者没有关系。
两者属于不同模态分组因此可以写在同一个语句中,当然也可以分开写。

楼主:
G84是攻丝不是车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你没搞错呀
F进给量 M29不是每转进给

网友:
还没有用到过,帮不上忙

网友:
M29 S200是刀具转数为200转 G84是攻牙循环指令  我们厂把这种叫动力 你们那些叫什么啊?

网友:
M29 S200;
G84............

M29:进入刚性攻牙模式。
S200:车速每分钏200转。
G84: 攻丝循环指今后面跟的应该就是Z   F   R   P。
其中F S 与螺距先要计算好。如M8 螺距1.25,S200的话,F就应该=200/1.25=160

网友(2014-04-20):
14楼是否说反了,如M8 螺距1.25,S200的话,F就应该=200*1.25=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