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个是用缺陷?

楼主(2008-09-07):
产品型号:

QS1500

:

22 HP

行走速度:

0
12 km/h

拉毛宽度:

1000 mm

整机重量:
1410 kg

外形尺寸:

4200
×1800×2200      整车没有减震
原理图上是设备的行走驱动系统,设备马达老出现故障:1、马达输出轴内部花键破碎2、输出轴和转子副之间的花键联轴器折断、3、转子内花间破碎;很严重。
马达用的型号是2K-245    604-0044排量245ml/.r     流量75LPM   扭矩235NM    济宁伊顿摆线盘配流马达。泵的系统压力21MPA,理论最大流量约60L/MIN.
请专家们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在哪?怎么解决呢?、先谢谢
zh

网友:
马达选小了.

楼主:
谢谢,有专业做行走马达的吗?价格是都少呢?

网友:
有,我不能在这帮他们做广告,您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网友:
马达选择过小,无论哪家的专业行走马达都无力回天,更何况伊顿就是做专业行走马达的,它在工程机械行业名列前茅。

网友:
片面追求价格的恶果。

楼主:
谢谢两位,我想请教选个多大合适呢?

网友:
去找厂家,沟通解决办法,除了功率,还要考虑连接方式,空间位置,安装位置,厂家会给你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