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属热膨胀系数表

楼主(2008-09-07):
各位高人谁能给我一张金属热膨胀系数表啊~~~
   在这里先谢谢你们了 ···

网友A(2010-11-22):
材料                线膨胀系数(x0.000001/°C)
一般铸铁                9.2-11.8
一般碳钢                10~13
铬钢                10~13
镍铬钢                13-15
铁                12-12.5
铜                18.5
青铜                17.5
黄铜                18.5
铝合金                23.8
金                14.2

网友:
我 8;30上我 8;30上我 8;30上

网友:
工具书上有的。

网友(2011-01-05):
好好好好不错啊,是每米吗

网友(2012-04-13):
线膨胀系数,各位大侠齐努力,能搞个详细的就好了,去掉那个“一般”

网友:
热处理工艺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16开全两卷       定价:598元
第1章基础知识.1
1.1基本概念与术语1
1.1.1金属热处理工艺的基本概念与术语1
1.1.2热处理工艺材料的基本概念与术语15
1.2金属热处理分类及代号18
1.2.1基础分类18
1.2.2附加分类19
1.2.3常用热处理工艺及代号19
1.3元素对金属性能的影响20
1.3.1合金元素对钢的性能影响20
1.3.2化学元素对有色金属性能的影响22
1.4热处理技术要求在零件图样上的表示方法24
1.4.1热处理技术条件采用的符号表示法24
1.4.2基本表示方法24
1.4.3正火、退火及淬火回火(含调质)零件25
1.4.4表面淬火零件25
1.4.5渗碳和碳氮共渗零件27
1.4.6渗氮(氮化)零件28
1.5合金相图29
.1.5.1铁碳系合金相图29
1.5.2其他铁基合金相图32
1.5.3铝基、铜基及钛基合金相图35
参考文献37
第2章金属热处理加热与冷却39
2.1金属热处理的加热39
2.1.1简介39
2.1.2可控气氛热处理45
2.1.3加热熔盐77
2.1.4流体床79
2.1.5真空中的加热83
2.2金属热处理的冷却95
2.2.1热处理的各种冷却方式与特点95
2.2.2热处理用空气冷却器96
2.2.3淬火冷却介质99
参考文献118
第3章钢铁件的整体热处理120
3.1钢件的热处理120
3.1.1钢件的退火与正火120
3.1.2钢的淬火133
3.1.3钢的回火147
3.1.4钢的感应穿透加热调质157
3.2铸铁的热处理159
3.2.1简介159
3.2.2铸铁热处理基础162
3.2.3灰铸铁的常规热处理164
3.2.4球墨铸铁的热处理172
3.2.5白口铸铁的热处理188
3.2.6可锻铸铁的热处理192
参考文献197
第4章表面加热热处理199
4.1感应加热表面热处理199
4.1.1感应加热基本原理199
4.1.2感应淬火工艺200
4.1.3超高频脉冲和大功率脉冲感应淬火213
4.1.4感应淬火件的回火213
4.1.5高频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后的组织与性能215
4.1.6感应加热表面淬火的常见质量缺陷及返工措施217
4.2火焰加热表面淬火219
4.2.1火焰加热淬火的特点219
4.2.2火焰淬火方法220
4.2.3火焰喷嘴和燃料气220
4.2.4火焰淬火工艺规程221
4.3激光热处理225
4.3.1激光的原理、特性和加热金属的热学分析225
4.3.2激光热处理工艺及其优点227
4.4电子束热处理230
4.4.1电子束热处理的特点230
4.4.2电子束加热表面淬火231
4.4.3电子束表面合金化232
4.5其他表面热处理233
4.5.1电解液加热表面淬火233
4.5.2电接触加热表面淬火234
4.5.3浴炉加热表面淬火235
4.5.4灰铸件的表面强化处理工艺235
参考文献236
第5章化学热处理238
5.1简介238
5.1.1基本概念238
5.1.2常用化学热处理方法与作用238
5.1.3化学热处理的过程与工艺参数238
5.2钢的渗碳239
5.2.1渗碳原理239
5.2.2渗碳工艺241
5.2.3气体渗碳工艺245
5.2.4液体渗碳248
5.2.5固体渗碳250
5.2.6渗碳后的热处理252
5.2.7渗碳层的组织和性能253
5.2.8渗碳件常见缺陷及防止措施254
5.3钢的渗氮(简称硬氮化)254
5.3.1简介254
5.3.2气体渗氮255
5.3.3离子渗氮(离子氮化)262
5.3.4渗氮后的组织与性能变化264
5.4钢的碳氮共渗(以渗碳为主)266
5.4.1钢的碳氮共渗(以渗碳为主)266
5.4.2钢的氮碳共渗(软氮化)272
5.5硫氮共渗、氧氮共渗与硫氮碳共渗276
5.5.1硫氮共渗276
5.5.2氧氮共渗277
5.5.3硫氮碳共渗277
5.6渗金属热处理279
5.6.1钢的渗铬279
5.6.2渗铝281
5.6.3以渗铝为主的共渗283
5.6.4渗锌284
5.6.5渗硅、钛铌、钒、锰285
5.7钢的渗非金属热处理286
5.7.1钢的渗硼286
5.7.2以渗硼为主的共渗与复合渗290
5.7.3钢的渗硫291
5.8离子化学热处理292
5.8.1简介292
5.8.2离子渗氮294
5.8.3离子氮碳共渗303
5.8.4离子渗碳及碳氮共渗305
5.8.5离子渗硫及含硫介质的多元共渗308
5.8.6离子渗硼310
5.8.7离子渗金属312
参考文献..314
第6章形变热处理315
6.1简介315
6.1.1简化分类法315
6.1.2热处理阶段性分类法317
6.2形变热处理强韧化机理与影响因素320
6.2.1形变热处理强韧化的机理320
6.2.2影响形变热处理强韧化效果的工艺因素322
6.3低温形变热处理323
6.3.1工艺过程323
6.3.2工艺参数323
6.3.3钢低温形变热处理的组织变化326
6.3.4钢低温形变热处理后的力学性能327
6.3.5等温形变热处理331
6.4高温形变热处理333
6.4.1高温形变热处理工艺参数333
6.4.2钢高温形变淬火的组织变化335
6.4.3钢高温形变热处理后的力学性能337
6.4.4钢的锻热淬火342
6.4.5控制轧制344
6.4.6非调质钢345
6.5表面形变热处理346
6.5.1表面高温形变淬火346
6.5.2预冷形变表面形变热处理346
6.6形变化学热处理348
6.6.1形变对扩散过程的影响348
6.6.2钢件化学热处理后的冷形变349
6.6.3钢件化学热处理后的表面高温形变淬火349
6.6.4钢件晶粒多边化处理后的化学热处理349
参考文献350
第7章铁基粉末冶金、硬质合金与高温合金的热处理351
7.1铁基合金的热处理351
7.1.1铁基合金材料351
7.1.2铁基粉末冶金件的热处理355
7.1.3铁基粉末冶金件热处理实例与性能364
7.2粉末高速钢的热处理368
7.2.1粉末高速钢类别和性能368
7.2.2热等静压和热挤压粉末高速钢369
7.3钢结硬质合金的热处理369
7.3.1钢结硬质合金的热处理工艺369
7.3.2热处理后钢结硬质合金的组织与性能372
7.4硬质合金的热处理376
7.4.1退火376
7.4.2淬火377
7.4.3时效硬化377
7.5高温合金的热处理378
7.5.1铁基、镍基高温合金的热处理378
7.5.2钴基高温合金的热处理379
7.5.3铸造高温合金热处理380
7.5.4高温合金的退火381
参考文献381
第8章功能合金的热处理383
8.1磁性合金的热处理383
8.1.1软磁合金热处理383
8.1.2永磁合金的热处理390
8.2膨胀合金的热处理399
8.2.1低膨胀合金的热处理399
8.2.2铁磁性定膨胀合金的热处理401
8.2.3无磁性定膨胀合金的热处理406
8.2.4高膨胀合金的热处理409
8.3弹性合金的热处理411
8.3.1高弹性合金的热处理411
8.3.2恒弹性合金的热处理427
8.4形状记忆合金及其定形热处理433
8.4.1超弹性和形状记忆效应433
8.4.2钛镍形状记忆合金434
8.4.3铜基形状记忆合金440
参考文献445
第9章非铁金属的热处理446
9.1铝和铝合金的热处理446
9.1.1变形合金铝的热处理446
9.1.2铸造铝合金热处理450
9.1.3铝合金的热处理缺陷456
9.2铜和铜合金的热处理458
9.2.1简介458
9.2.2黄铜的热处理459
9.2.3青铜的热处理460
9.2.4白铜及其热处理467
9.3钛及钛合金的热处理468
9.3.1钛及钛合金的常规热处理工艺468
9.3.2钛合金热处理的改进工艺471
9.3.3钛合金热处理后的性能472
9.4镁合金的热处理473
9.4.1镁合金的热处理的主要方法473
9.4.2热处理设备和工艺过程473
9.4.3镁合金热处理的工艺操作474
9.4.4热处理缺陷及防止方法478
9.5贵金属基合金的热处理478
9.5.1贵金属基合金的热处理的特点478
9.5.2贵金属基合金的热处理479
参考文献486
第10章典型零件热处理487
10.1热处理工艺的制定、程序与零件热处理的工艺性487
10.1.1热处理工艺的制定与程序487
10.1.2典型热处理的工艺性492
10.2齿轮的热处理与检验510
10.2.1齿轮受力状态和失效特征510
10.2.2齿轮材料511
10.2.3齿轮的热处理与检验512
10.2.4球墨铸铁齿轮的热处理519
10.3轴承的热处理521
10.3.1轴承钢的热处理521
10.3.2轴承零件的热处理523
10.4大型锻件的热处理539
10.4.1大型锻件的缺陷与锻后热处理539
10.4.2大型锻件的最终热处理543
10.5弹簧的热处理与检验545
10.5.1弹簧的工作条件与性能要求545
10.5.2弹簧用钢545
10.5.3弹簧钢的热处理546
10.6模具的热处理549
10.6.1冷作模具钢的热处理549
10.6.2热作模具钢的热处理550
10.6.33Cr2W8V钢制铝合金压铸模的热处理550
10.7工具钢的热处理551
10.7.1刃具钢551
10.7.2低合金工具钢的热处理552
10.7.3高速钢的热处理553
10.7.4刀具的热处理555
10.8量具的热处理557
10.8.1量具用钢557
10.8.2量具的热处理557
10.8.3GCr15块规的热处理558
10.9典型调质零件的热处理558
10.9.1汽车半轴的热处理558
10.9.2连杆螺栓的热处理560
10.10活塞销的热处理560
10.10.1简介560
10.10.2材料的选用561
10.10.3活塞销的热处理561
参考文献562
第11章热处理设备和辅助材料565
11.1热处理电阻炉565
11.1.1简介565
11.1.2电阻炉炉体结构570
11.1.3电阻炉型号与技术参数572
11.2热处理浴炉、流态床炉与流态粒子炉577
11.2.1浴炉577
11.2.2流态床炉的规格与技术数据582
11.2.3流动粒子炉584
11.3真空与等离子热处理炉585
11.3.1真空炉585
11.3.2等离子热处理炉592
11.4热处理燃料炉595
11.4.1简介595
11.4.2主要炉型、结构与应用595
11.4.3常用燃料596
11.4.4燃料炉的技术规格与参数598
11.5热处理感应加热及火焰加热装置601
11.5.1感应热处理设备601
11.5.2火焰表面加热装置604
11.6表面改性热处理设备609
11.6.1激光表面热处理装置609
11.6.2电子束表面改性装置612
11.7热处理冷却设备614
11.7.1炉冷设备614
11.7.2淬火浴槽614
11.7.3淬火槽614
11.7.4特殊冷却槽615
11.8热处理辅助设备与常用材料616
11.8.1热处理辅助设备616
11.8.2耐火材料和特性620
参考文献621
第12章热处理质量控制和检验622
12.1热处理质量控制622
12.1.1热处理基础条件质量控制622
12.1.2热处理前的质量控制626
12.1.3热处理过程中的质量控制639
12.2热处理质量的检验方法650
12.2.1化学成分检验650
12.2.2金属材料宏观组织检验与断口分析653
12.2.3硬度检验656
12.2.4金相检验659
12.2.5无损检测661
12.2.6裂纹的分析665
12.3热处理质量检验666
12.3.1热处理零件必须要检验的项目666
12.3.2淬火质量检验668
12.3.3渗碳件质量检验669
12.3.4碳氮共渗件质量检验671
12.3.5气体渗氮件质量检验672
12.3.6氮碳共渗件质量检验674
12.3.7冷作模具热处理质量检验676
12.3.8热作模具热处理质量检验677
12.3.9高速工具钢质量检验677
12.3.10感应加热热处理件质量检验683
12.3.11火焰淬火件质量检验687
12.3.12铸造铝合金铝锭及铸件针孔度检验687
12.3.13铸造AlSi系合金变质处理显微组织检验688
12.3.14ZL10系铸造铝合金过烧检验690
12.3.15铍青铜零件热处理质量检验691
12.3.16渗硼件的热处理质量检验692
12.3.17钢的热浸镀锌质量检验693
12.3.18高速钢刀具氧氮共渗的质量检验693
参考文献693
第13章热处理常用特性曲线与参数695
13.1常用金属材料热处理工艺参考数据695
13.1.1钢695
13.1.2高温合金724
13.2常用钢热处理特性曲线图729
13.3常用钢的淬透性曲线833
13.4常用钢回火方程855
13.5钢的温度色与回火温度色857
13.5.1钢的温度色857
13.5.2回火温度色857
参考文献...857

网友B(2012-07-17):
那位大哥能告诉下那个材料的膨胀系数在10-10.5之间,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位大哥能告诉下那个材料的膨胀系数在10-10.5之间,谢谢

好像不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                线膨胀系数(x0.000001/°C)
一般铸铁                9.2-11.8
一般碳钢                10~13

兄弟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全嘛

今天查了一下工业炉设计上面有,蛮全的

网友(2012-08-16):
引用 网友A:
材料                线膨胀系数(x0.000001/°C)
一般铸铁                9.2-11.8
一般碳钢                10~13

热处理设计手册上面有,很全的,如有需要可以给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