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套钻孔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8-09-07):
请教各位前辈 高人 指点迷津
      钻这个轴承套上Φ5孔的钻模 要怎么设计啊·  谢谢啦~~~!!

网友:
用棒料做一个,以法兰面定位,底面铣平,镶钻套,示意图如下:还可以加个螺钉拧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哈哈
要批评你了
你的设计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姐您说2楼大哥的设计不合理,不合理在哪呢? 能否给点您的建议啊?
     小弟我先谢谢您了 ,也同意感谢2楼大哥...辛苦您了~~

网友:
不难,钻具方案:
1.底座,V型定位块,夹紧(轴向/径向)都可以.
2.钻模板可直接连接到V型定位块上面,钻模板上另加钻套导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要批评你了
你的设计不合理
嘿嘿!???这话合适吗?

网友C:
2楼的排屑不方便,还有装拆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要批评你了
你的设计不合理

请斧正,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的排屑不方便,还有装拆有点麻烦!

匆忙之中,可能有些考虑不周
人人认为排屑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钻套离孔很远,这样铁屑可以排于钻套与工件之间;二是钻套完全贴实工件,这样铁屑直接从钻套排出,就像深孔加工一样。不知可否认同?呵呵
另根据前面所说出一图:

网友(2008-12-09):
夹具不太懂。。。。。

网友:
版主大哥,有个地方必须得说下,夹具上钻套Φ5的孔也不对,应该用个椎孔,最好是上端椎的沉孔,否则的话,你这样还是Φ5孔的对孔麻烦,或者加个2×45°倒角也可以,

网友(2009-03-30):
真是见仁见智

网友:
夹具的设计,是一定要和技术要求,生产效率等,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如果仅仅是打着一个孔,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在平台上、用高度尺划线,打一个凹坑,上台钻上一打不就行了?!

网友(2009-06-09):
版主厉害啊!
学习中啊

网友(2009-09-28):
就是啊,看量,我就有个夹具,下次发上来,大家帮看一下,合理不。

网友:
二楼大哥定位方案可行,但未见夹紧装置,我建议左边加设一套大螺距螺杆结构快速夹紧机构,就套夹具就完美了,另,钻模板上那孔最好还是用个钻套吧,不易损坏孔,维修也方便.

网友:
二楼的大哥的夹具方案工件装夹很麻烦,工件放进来之前容易划伤外表面,工件拉出去的时候钻孔的毛刺会阻碍工件退出,夹具是接近封闭的空间,内部残留的切屑不易清除,工件再次装夹就更困难了
钻孔时切屑是向上排出的,如果钻套与工件之间没有排屑空间,切削会直接从钻套排出,会缩短钻套寿命

比较正规的做法是用V型块+上压板+钻模板和钻套

网友(2010-12-28):
不是解决钻孔和定位的总是吗,你怎么到说起排屑了啊,直径5的孔有多少铁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这个看法,V型铁是个不错的工装,大家不要忽视了

网友(2011-06-16):
回复 网友D:

同意这个设计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很好用

网友(2011-10-23):
一毛一个孔     每天可以做5000左右

网友:
这个需要钻模吗?,很简单的一东西啊

网友:
该夹具的设计原理如9楼所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