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将一个图片转化为一张CAD图纸

楼主(2008-09-07):
有些时候扫描的图片和图纸图片,想把它直接转化为图纸,然后拿来完善就是。哪位大哥知道能否转化?怎么转化?

网友:
有这种软件,在华军上有下,请自己去找一下吧。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3930&extra=page%3D26 A9 _7 y( l/ k; m
社区里就有呀,看过之后再发贴吧。。。多谢啦

网友(2008-11-04):
直接复制,然后在CAD中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复制粘贴的只是图像文件

网友:
如果有这种软件就太方便,扫描的图纸转化后,直接就能测量尺寸等编辑了.

网友(2010-04-04):
直接粘贴可能不行,我倒见过一种把照片转换为cad的软件,但效果并不好,还不如自己画。

网友(2018-05-17):
Algolab PtVector 这个软件可以实现JPG转DW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