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机床不接地线会出现事故吗?

楼主(2008-09-07):
如果机床不接地线会出现事故吗?

网友:
从两方面来说:
1、普通机床:没有接地线的话,万一机床上的电线由于挤压、绝缘损坏等原因造成机床床身带电,会危及人身安全。如果有接地线,造成供电负载短路而上级跳闸,起到保护作用。
2、数控机床:接地线还有泄放感应电作用,防止数控系统、控制板由于静电原因造成故障。数控机床特别强调接地线路和接零线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接地,不接地可能产生很多问题

网友:
怎么接地啊.机床卖来都没线的啊

网友:
很危险
一般安装人员会解决的

网友:
接地是必须的,安装规范有详细规定,电控系统接地是4欧,自动化系统接地小于1欧,有数控系统的话,你悬着地,系统也不稳定。以前安装都是按规范,现在有些小工厂乱接,还是按规范比较好。

网友:
没有良好的地,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一般我们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首先就是检查地。

网友:
不接地,设备根本就转不起来,或者很快电机就会被烧掉。

网友:
楼上说的是真的?
看来要普及一下接地常识了。

网友(2009-03-20):
不接地线``你试试``都是金属的```玩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好。最近我们一个客户就忘记接地线,老说电控箱"漏电",测试了几个地方最后发现居然没接地线?有些客户基础常识都没有,普及数控机床还有待时日

网友:
怎么接地啊.机床卖来都没线的啊
引用 网友B:

接电源线时有零线
机床接地线是由电工安装的

网友:
呵呵,不接也是能用的,现在的机床不比以前老式的,就是有时机床出些软故障,是不接地线引起的,不好判断。

网友:
领教过不接地的威力。

网友:
领教过接地不良被电击!
也领教过接地线带电,非九牛二虎之力才排除故障!但是有接地没出过事故。

网友(2010-01-23):
没有良好的地,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一般我们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首先就是检查地。
引用 网友C:

言简意赅啊

网友:
不接地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啊,认识了。

网友:
没有接地线,万一机床上的电线绝缘损坏造成机床床身带电,会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
接零保护是必需的,这些少不了!

网友:
接地很简单的,接地的机床可以有效地消除静电和防止机床漏电的安全事故。机床接地很简单的,可以把地线接在电箱的外壳上,或者接在机床的床身上,用螺丝拧紧。注意不要和其它线发生碰接和短路。

网友:
接地即在电工学上叫保护接地。接地很简单的,即在机床的外壳上或者在机床的控电箱壳上接一 根地线。此地线与车间的供电线路的地线连接。接地可以有效地释放机床的静电和保护机床内部电路破损引起的对机床放电而造成人身伤害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