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维修都需要哪些常用工具

楼主(2008-09-07):
本人刚刚从事热轧轧机维修工作,不知道都需要准备什么通用工具和专用工具,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绝对通用的工具,包括:

敲打类的:不同重量的榔头
紧固类的:不同种类、尺寸的扳手,螺丝刀
拆卸类的:拉马等
找正类的:水平尺     等。
润滑类的:各种油枪等
起重类的:撬杠,葫芦,千斤顶等

网友:
补充量具及物料:千分尺,卡尺,塞尺,内径量表,拔销器,铜棒,钢丝绳或起重吊带,0.5mm铅丝,煤油,棉纱,运输小车。锉刀,錾子,红丹粉。

网友:
专用工具要自己根据具体实际制作。能买到更好,当然也要老板愿意买才行。

网友(2009-05-26):
补充刃具类:平面、曲面刮刀;各型丝锥与板牙;研磨剂;砂布

网友(2009-11-05):
拉马是怎么使用的啊?

网友:
锤子,扳子,撬棍

网友:
说不完的!!!!

网友:
以上已列举了八类通用工具,专用工具则需按具体机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