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类似印刷机械要制造,碰到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08):
来到这里,才知道什么叫高手。
我们原本是做机加的,现开发一种设备:将1200*1.6的纸板卷料自动剪切成500长1段,并在出口整齐叠放,每分钟70张次。
工作原理:通过曲柄连杆,齿轮齿条等实现间歇运动,并通过链条带动两只胶辊,纸从两胶辊中间滚出,被刀剪断,这样,胶辊1次滚动的周长等于纸板长度500长。
现在碰到:
1.长度会因惯性而改变,加了电磁刹车器在胶辊上,同速度可一致,30分钟30次可以,高速偏长
2.纸皮切后不能整齐叠放。
请有经验的工程师指点,定当报答。请站内短消息。
陈晓建

网友:
留取丹心网友好!
.
这道题最好不采用你这种钢性的解法。试想一下,如果工艺尺寸改变为400长,
你的这个纯机械定长方案岂不是要作废。
.
此题,应该增加“长度检测”及“定长自动控制”方面的内容,你得找电控方面的工程师帮你完成这道题。
.
syw  080909   04.42
.

网友:
1.长度定长伺服控制,可适用于不同规格长度的剪切。
2.纠偏堆垛。

网友:
用伺服做飞剪,代价有点高。LZ的纸板较厚,关键是张力控制,另外还要看LZ的精度要求了,要求高就必须用伺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感谢您的帮助。
我靠调偏心量可调长度,但受惯性影响,长度不准。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
我机器已做好,尽量能不改。
我对《纠偏堆垛>不懂,能找到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关注
要求不高5mmj,整机要控制在万元内,不知伺服一套要多少钱?

楼主: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真心感谢大家,在次转型对我们很重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要求不高5mmj,整机要控制在万元内,不知伺服一套要多少钱?

5mm,要求比较低,不用考虑伺服了,再说"整机要控制在万元内",一套好的伺服加控制做下来就得这个数,你还是用甩刀把,速度快时不准主要是张力没控制好,另外建议你在刀的前后分加上压纸辊。

网友:
你好,朋友,实际上你这个要求很好解决,方案也较垛,如果在你的基础上改的话,我建议你做一个偏心齿轮变速机构,很简单.卷筒纸胶印机每分种1000张的裁切速度都有解觉方法,有问题联系我,我帮你,QQ591526804

网友(2008-10-27):
去看看甩刀机吧 应该不难做的

网友(2008-12-16):
定长可用电子工控来达成了,高手不少,也来学习吧

网友(2023-08-20):
定长裁切加自动码垛,万元之内用甩刀都不一定能行,更何况伺服啊。另外还有码垛系统。。这是对技术难点低估了不少啊。也不知道楼主改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