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钢轧辊---请教

楼主(2008-09-08):
各位大侠,请教螺纹钢轧辊图纸孔型标注含义:
MAKE 12 GROOVES WITH:
NUMBER OF NOTCHES=64
NUMBER OF THREADS =5
RIGHT HAND

谢谢!

楼主:
附上外形图

网友:
应该是
轧辊辊身长度上布置12个孔型,原始辊(350)每圆周刻64个月牙槽,重车次数5,月牙槽的角度45.24,右旋.
仅供参考

楼主:
若圆周上月牙槽数量64,其是否与月牙槽间距C=17.2矛盾?
另,请问NUMBER OF THREADS =5 若为重车次数,如何解释?
谢谢!期待ING!

网友:
其实我也是猜的,3.14*350=1099/64=17.17=17.2=月牙间距
THREADS 意思是线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进刀数?

网友:
可能这些在文字描述上应当提过,可以结合文字描述来理解

网友(2021-09-08):
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